平面上怎么滚花

楼主(2018-03-21):
250的圆盘 厚8 怎么在表面滚网纹滚花P=1  用哪种滚花刀

楼主:
还有台阶 附图一张

网友:
辊轧或者雕刻机雕刻

网友:
这种工件冲压一次成型不更好?

网友:
在类似立铣床或三轴立加上,利用特制的刀柄装夹工件并装在主轴孔内,这样给工件提供了旋转的条件(转速可以优化,转速不能高了),工作台上将滚花刀紧固在平口钳上,工件慢慢接触滚花刀,由外边缘开始慢慢进入圆盘的内侧。可以先实验一下。估计此办法可行。

网友(点评):
你说反了吧,滚花刀固定你咋滚花?成了车床模式了。

网友(点评):
你说反了吧,滚花刀固定了你咋滚花?成了车床模式了。

网友:
有专门的滚花刀

网友A:
有专门的端面滚花刀具,但是你这个滚花的宽度太大了,还是网纹的,估计是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端面滚花刀具,但是你这个滚花的宽度太大了,还是网纹的,估计是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