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传动带动滑鞍升降结构,连接器和棘齿与棘齿条问题

楼主(2018-03-21):
如图所示的结构,链条末端连接了一个连接板和棘齿,带动整个滑鞍的上下运动,同时棘齿与立柱上的棘齿条防止滑鞍下坠。

没有搜索到相关的配件,连接耳和棘齿与棘齿条都没有,有没有社友知道具体的配件名称和型号的?

所用的链条是16A或12A的。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种东西。电机搞个抱闸的行不行

网友(点评):
有些行业强制规定必须有机械锁保护,电器保护不行,比如工地搬砖提升机

网友(点评):
假如链条突然断了,带刹车的电机也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种东西。电机搞个抱闸的行不行

减速器需要用蜗轮蜗杆自锁的,电机需要停电锁住的,还需要这个棘爪和棘齿条进行机械保护。

网友B:
我就是好奇,你这个下来的时候,这个棘轮怎么玩?
要是在下降过程中链条断了,你怎么防跌落?

网友C:
汽车举升机上有这种结构

网友:
怎么下来的

网友:
要不要加个配重?

网友D:
1.增设配重机构(建议方案)。
2.以薄型气缸控制棘爪启闭(不知其具体工况可行否)。

网友:
一个是下来的时候,不过这个安全意义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增设配重机构(建议方案)。
2.以薄型气缸控制棘爪启闭(不知其具体工况可行否)。

参考了很多焊接操作机的方案,配重一般是像健身器那种的,挂与链条另一端固定在立柱内部的滑道上。气缸这个还真不知道,我又看了下好像是手动旋转调节棘爪弹簧弹力的,也可能是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举升机上有这种结构

没搜到呢,我看都是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好奇,你这个下来的时候,这个棘轮怎么玩?
要是在下降过程中链条断了,你怎么防跌落?

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图是参考的,不是我画的,我拿到图的时候也想到了你所说的情况,但是网上搜不到相关的配件,不知道具体的动作,很迷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了很多焊接操作机的方案,配重一般是像健身器那种的,挂与链条另一端固定在立柱内部的滑道上。气缸这 ...

楼主:
想不到合适的结构呢,弹簧应该不能受链条拉力的吧,不知道怎么样来判断链条断裂。

网友(点评):
下降过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汽车举升机上有这种结构

汽车厂的升降机就是这种结构,链式升降机

网友F:
我认为,棘爪前段的弹簧是起,始终给棘爪前段一个向棘轮的力,保证在坠落时,可以快速插到棘轮中。因为棘轮本身因为齿距的原因,就要下降一段才能停住。
棘爪是始终受压的,在上升时,会被棘轮弹开,发出哒哒的响升。
下降时,棘爪中后段有两个小棒,会反做用的背板上,压开棘爪前段,是纯机械的结构。

楼主如果认同的话,可以发3D一起交流。
汽车行业一般用气缸伸缩销的多,易损件,容易换。

网友:
电梯好像是下降速度超过一定范围,就会触发。

网友G:
这种机构,WINKEL很多,他们家的好像旁边都挂着一个位移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种东西。电机搞个抱闸的行不行

二次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机构,WINKEL很多,他们家的好像旁边都挂着一个位移传感器

你说的是导轨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厂的升降机就是这种结构,链式升降机

但是这种棘爪棘齿条的防坠机构没看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棘爪前段的弹簧是起,始终给棘爪前段一个向棘轮的力,保证在坠落时,可以快速插到棘轮中。因为棘 ...

有理,我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好奇,你这个下来的时候,这个棘轮怎么玩?
要是在下降过程中链条断了,你怎么防跌落?

问题解决了,这个棘爪上部一体有螺杆,直接通过螺纹连接链条终端的铰链耳,链条给棘爪向上垂直的力,由于棘爪是通过铰链连接在滑鞍板上,产生的力矩压紧棘爪弹簧,使得在链条完好时棘爪一直不工作。一旦链条断裂,链条的垂直向上的力消失,作用于棘爪的力矩消失,弹簧压紧棘爪,使得整个悬臂抱死在棘齿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棘爪前段的弹簧是起,始终给棘爪前段一个向棘轮的力,保证在坠落时,可以快速插到棘轮中。因为棘 ...

问题解决了,这个棘爪上部一体有螺杆,直接通过螺纹连接链条终端的铰链耳,链条给棘爪向上垂直的力,由于棘爪是通过铰链连接在滑鞍板上,产生的力矩压紧棘爪弹簧,使得在链条完好时棘爪一直不工作。一旦链条断裂,链条的垂直向上的力消失,作用于棘爪的力矩消失,弹簧压紧棘爪,使得整个悬臂抱死在棘齿条上。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个棘爪上部一体有螺杆,直接通过螺纹连接链条终端的铰链耳,链条给棘爪向上垂直的力,由于棘爪是通过铰链连接在滑鞍板上,产生的力矩压紧棘爪弹簧,使得在链条完好时棘爪一直不工作。一旦链条断裂,链条的垂直向上的力消失,作用于棘爪的力矩消失,弹簧压紧棘爪,使得整个悬臂抱死在棘齿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种棘爪棘齿条的防坠机构没看见过

有的,我看过一家公司专做齿条爬升机构,安全装置用的就是棘爪,不过他是封闭式的

网友:
举升机构有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个棘爪上部一体有螺杆,直接通过螺纹连接链条终端的铰链耳,链条给棘爪向上垂直的力,由于 ...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这个棘爪上部一体有螺杆,直接通过螺纹连接链条终端的铰链耳,链条给棘爪向上垂直的力,由于 ...

有空做个图样,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挺好的一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