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滚花刀规格同滚花国标GB/T 6403.3的差异

楼主(2018-03-21):
怎样理解在GB/T 6403.3-2008中规定了滚花有m0.2-m0.5四种滚花,但是查滚花刀,按牙距却有十多种规格?这样不就不合规定了啊,我想采用比m0.5更大的滚花却没有对应的模数制表示,如果不按模数制,那滚花刀滚完一圈,那有可能会存在滚刀压坏前面滚花的情况啊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这样解释:滚花的花纹一般有直纹滚花直纹滚花刀,和网纹滚花两种 ,滚花刀规格有0.3,0.4,0.5,0.6,0.8,1.0,1.2,1.5,1.6,1.8,2.0滚花刀一般有单轮、双轮和六轮三种,单轮滚花刀通常是压直花纹用;双轮滚花刀和六轮滚花刀用于滚压网花纹。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滚花:相当于在工件圆周上滚压出小齿,工件圆周直径D和小齿齿数Z有如下关系:
D=m*Z,所以滚花若要保证不乱纹,必须要求工件直径D是模数m的整数倍。

国标的滚花数据中给出了0.2、0.3、0.4、0.5这四种
滚花刀常用数据是0.3,0.4,0.5,0.6,0.8,1.0,1.2,1.5,1.6,1.8,2.0

实际上,滚花刀的规格数据都是国标中要求滚花数据的倍数关系,也就是不同的滚刀只是放大(或缩小)了滚花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