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断裂求分析

楼主(2018-03-21):
       有一根螺钉,两端固定,中间受脉动循环应力。螺钉是M5的普通螺钉,受力500N,螺钉长35mm,受力长度12mm,中间部位受力,悬空长度14mm,实验了几天发现断了,之前用的M4螺钉,断的更快!断后观察螺钉有明显的弯曲,M4,M5都一样。我觉得可能是疲劳弯曲断裂,现有一个方案,就是做一个销,一头部带螺纹(需要拧死固定),另一头部做个可以拧的头,材料45,调质处理后,受力部分高频淬火,磨至1.6的表面粗糙度。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

网友B:
这个需要计算,不能猜

网友C:
看图是穿过轴的么,直接插个销钉不行么

网友D:
1.有可能你的螺钉的强度等级比较低,不是经常使用的12.9级,可能只有4.8级。达不到使用的疲劳强度极限。造成疲劳断裂。
2.45号钢做销钉,虽然没有螺钉的应力集中效应,45号钢调质处理后的抗拉疲劳极限也就270左右,有一定的分险,最好使用合金钢,表面淬火对耐磨有要求。而且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是穿过轴的么,直接插个销钉不行么

偶尔需要拿出来,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有可能你的螺钉的强度等级比较低,不是经常使用的12.9级,可能只有4.8级。达不到使用的疲劳强度极限。造 ...

这个我得看看之前买的螺钉的情况,再考虑是换一种螺钉还是自己做,另外可能40Cr调质比45好点,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计算,不能猜

不知道怎么计算呢,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得看看之前买的螺钉的情况,再考虑是换一种螺钉还是自己做,另外可能40Cr调质比45好点,我可以试试 ...

我们公司五金店随便买的螺钉,标的是12.9级的,但是实际肯定不是,听碰撞的声音就知道。要慎重

网友E:
楼主知道螺钉有等级的不?好一点的12.9级的就不错,各种性能良好,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想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道螺钉有等级的不?好一点的12.9级的就不错,各种性能良好,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想其它方法

谢谢!

网友F:
五金店标的12.9级,实际能到8.8级都不错,如果需求很高,建议买大厂家的,标好打产品难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五金店标的12.9级,实际能到8.8级都不错,如果需求很高,建议买大厂家的,标好打产品难信

我们的螺栓就是,送楼主几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螺栓就是,送楼主几个没有问题的

兄弟,你送楼主还是送我呢,我给你做宣传啊;产品这个东西,虽然不能说贵的一定好,但是价格过低,又要求质量一定好确实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道螺钉有等级的不?好一点的12.9级的就不错,各种性能良好,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想其它方法

我们常用8.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需要拿出来,不是很方便!

可以选择用内螺纹圆柱销,这样取出来的时候连接个螺钉就能取出来

网友:
那个好多小螺钉连接的方块,做成抱箍样式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