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这个缺口怎么自动上料

楼主(2018-03-21):
如图铣这个上面的两个缺口。现在铣削部件已经设计好,但是自动上料存在问题,哪位有好自动上料的法子

网友A:
感觉楼主图1的方案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上料不是刚好可以利用这个缺口做导向板

网友(点评):
应该是lz图装配错了。红色为成品,不应该放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料不是刚好可以利用这个缺口做导向板

在上料后才铣这个缺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图1的方案没什么问题啊

气缸推过来下面有空档,料掉不下去,前面贴在工装上后面和料有摩擦,料自身不重,

网友:
L型的 工件自动上料,长的用振动盘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推过来下面有空档,料掉不下去,前面贴在工装上后面和料有摩擦,料自身不重,

气缸在上面压一下

网友:
定位面上加个吹风孔,吹料,吹定位面杂质

网友:
一端设计成弹簧顶杆,前方设计成凹槽可下落或者移动,类似纸抽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图1的方案没什么问题啊

1楼的图是不是颠倒了,红色的是加工完成的,灰色是代加工的,怎么在下面?

应该利用重力卸料

网友:
上面压一下呗

网友:
物料储存方式用散装储存,取料方式用一个竖直方向摆动的捞板去捞料,捞板边缘设计成吻合物料特征就行,吻合形状就能捞中,再用重力或者直线送料器顺着导轨送过去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的图是不是颠倒了,红色的是加工完成的,灰色是代加工的,怎么在下面?

应该利用重力卸料

红色的是成品。灰色的压料工装,聊掉下来后要压紧在铣

楼主:
后面加了一装置,下面门关的同时压一下料,

网友(点评):
下面那个工件加工完成后,下面那个压紧气缸后退的过程中,完成可以通过连杆机构,把上面那个红色未加工的毛坯料下压,省钱啊

网友(点评):
而且动作不会干涉,速度想多块就有多块,你这机构还有等待,下面气缸退出,信号给另一个气缸下压毛坯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的是成品。灰色的压料工装,聊掉下来后要压紧在铣

一楼放的那个红色工件图,带两个豁口,我以为是铣之后的成品,
如果掉下来之后继续铣,没看出你哪里需要再铣?

网友:
储料槽做成倾斜的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加了一装置,下面门关的同时压一下料,

如果工件没对准孔,怎么下压也不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