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螺纹孔攻牙时攻大了

楼主(2018-03-21):
铝合金M4螺纹孔攻牙时攻大了,有没有什么可以返工方法 或可以将 M4的螺丝锁得紧的方法?
谢谢各位!

攻大: 就是螺丝放进去,用手一压,螺丝就穿过孔。 孔的深度约6mm.

网友A:
加钢丝套。市场上有卖的。

网友:
铝合金板一般是都不设计成螺纹孔的,铝质软螺纹不受力。实在不行,我们这边治具专机上面都是增加钢丝螺套的,或者设计成过孔。你这种情况,买一个钢丝螺套即可。

网友:
铝合金材料太软,导致丝锥进刀快,容易歪斜。可以先钻孔,再用丝锥攻丝,攻丝时,进2圈,退一圈,攻丝力还不能太大,速度不能太快。我们给换热器铝合金框架钻丝孔就这样。找个手稳的老师傅去做。

网友:
镶牙套,妥妥的

网友:
弄个螺纹套

网友:
螺纹套可以用下

网友:
打5.0的孔,刚好能上M4牙套

网友B:
缠点生胶带,再抹点螺纹胶,会好一点,但是没有螺纹套实用

网友C:
如果对强度要求不太高,可以用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缠点生胶带,再抹点螺纹胶,会好一点,但是没有螺纹套实用

缠点生胶带,再加螺纹胶,这个主意好。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强度要求不太高,可以用胶粘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目前我在找一下螺纹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钢丝套。市场上有卖的。

螺纹牙套没见过。
请问下,这个比如说我有一个孔干大了。我要这么弄的话,是不是要买一个螺纹牙套,还有买一个专门的丝锥(只能干这个牙套干别的用不了),还有买专门的安装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纹牙套没见过。
请问下,这个比如说我有一个孔干大了。我要这么弄的话,是不是要买一个螺纹牙套,还有 ...

是的

网友:
牙套

二? 长点的螺丝,尾巴锁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目前我在找一下螺纹胶。

螺纹胶用回天就可以,买乐泰什么的也不一定能买到真货;M4的螺纹印象中是使用回天2112,你再查查,型号太多记不清;想省劲永久不拆卸直接用金属修补胶给它粘上,强度够

网友:
加钢丝螺套,要用专用丝锥攻丝,用专用工具把丝套旋进去,反转掰掉旋进时的钢丝,即可;
M4的螺套,钻底孔4.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