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系统,伺服电机传动惯量比20,可以吗?

楼主(2018-03-21):
目前设计一个同步带轮机构,同步带轮间距620mm,负载惯量7.0kg.cm2. 伺服电机额定惯量0.333(安川伺服电机,查手册说明说该伺服电机在外接DB电阻时,惯量比低于25即可)。目前惯量比为7.0/0.333=21.02,是低于25的。
但按以往经验,传动电机惯量比都选择低于10或15.现在按选择的伺服电机说明书是低于25即可。大家帮我参谋下,我这个机构的惯量比,运转起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按说明走,一般没事

网友:
看精度需求。

网友A:
抛开加减速谈惯量比?
你知道算惯量是为了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加减速谈惯量比?
你知道算惯量是为了什么吗

我这个设备会经常正反转加减速 加减速度最大约为3弧度/秒平方,大侠指教下?看我选的惯量比有没有问题?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旋转精度误差低于0.2度即可满足要求  然后传动系统减速比是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设备会经常正反转加减速 加减速度最大约为3弧度/秒平方,大侠指教下?看我选的惯量比有没有问题?
...

如果经常有加减速的变化,或者方向,那么选用一个数大的,你这款电机不太适合你实用的情况
有时传动变化大的情况下,要选用大马拉小车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旋转精度误差低于0.2度即可满足要求  然后传动系统减速比是100

光从惯量匹配来看,你的传动系统减速比那么大,那就没问题了因为惯量匹配的公式里包含减速比

如果你带了一个10:1的减速机,那么你的系统惯量比应该是(7.0/0.333)/10^2=21.02/100=0.21

但是从精度来看如果输出端要求低于0.2度,那输入端要求是0.2/100=0.002度,你看安川符合你的要求吗?

建议看看这个
http://www.cmiw.cn/thread-477980-1-1.html

网友B:
这个没问题的,惯量比可以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从惯量匹配来看,你的传动系统减速比那么大,那就没问题了因为惯量匹配的公式里包含减速比

如果你带 ...

可能我表达有误,我上文说的负载惯量7kg.cm2,是已经考虑减速比之后折算到电机输出轴上的负载惯量,所以惯量比计算就是7/0.333,不用再除以10000. 另外我对精度要求不高,感觉伺服电机的精度到0.002应该也没太大问题,即使到不了,最后的定位精度不如0.2了也没太大关系。考虑惯量比是不是合适主要是确保我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别出现大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问题的,惯量比可以接收。

同回复楼上,我的惯量比是20,已经考虑了减速比。对于惯量比20的同步带传动,我主要考虑的是传动过程中别出现大的振动。另外我的速度与加速度都是比较低,大概3rad/s2,和3rad/s.这个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