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无人船自扶正设计请教

楼主(2018-03-21):
群里的各位高手,最近在帮一个朋友画一个无人小船,需要加下图所示的一个凸起,用于船倾翻后那个杆子弄一下可以自动扶正,不知道这个凸起设计有没有什么要求,还请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8-3-22 10:23):
因为不懂,所以表述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朋友的想法是:假设船翻了之后,可以人工干预比较方便的把船弄正,不知道在设计上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凸起是在船身下边还上边呢

网友:
模型做的不错,重心要掌握好,尾翼的影响较大。

网友B:
莫名其妙。自动扶正不是靠重心和力心的吗?要凸起有什么用?也许lz没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莫名其妙。自动扶正不是靠重心和力心的吗?要凸起有什么用?也许lz没说清楚?

同意。
“那个杆子弄一下可以自动扶正”,可能lz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

哪个是杆子,怎么弄一下?人工干预,还是自动触发?

网友:
风阻?调心?自适应?哪个词比较好

网友:
这个凸起是调整船在倾斜时,使船的重心和浮力始终在竖直方向处于平衡。

网友D:
你了解帆船吗?高高的桅杆加上巨大的帆,在风的作用下乘风破浪保持不翻船,靠的就是船底下的鳍来配重。

网友:
这个凸起应该是增浮力的作用,扶正还是要靠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凸起是在船身下边还上边呢

在船身上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
“那个杆子弄一下可以自动扶正”,可能lz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

朋友的想法是人工干预,人工用杆子去扶正

网友A:
会不会因为凸起而变得重心太高,导致翻船

网友:
这图画的真是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想法是人工干预,人工用杆子去扶正

不要闭门造车,去看看别人是如何搞的。先学习别人的原理,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因为凸起而变得重心太高,导致翻船

凸起应该是一层皮。

之前没接触过这种东西,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活动件:
正常时不影响航行;翻船后遥控或者人工触发开关或拔除保险,
机构在重力作用下,校正船体。扶正之后再上锁。

原理类似于不倒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想法是人工干预,人工用杆子去扶正

无人船本身是遥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了解帆船吗?高高的桅杆加上巨大的帆,在风的作用下乘风破浪保持不翻船,靠的就是船底下的鳍来配重。

我早年接触过船模知道帆船下面有鳍,鳍的末端还有铅。但鳍是在中间的啊!LZ 的这个却在尾巴上。

网友(点评):
有了鳍船就不会翻了,也就不需要扶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