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 关于如何选择最佳的局部网格划分方法

楼主(2018-03-21):
大家都知道 workbench 中局部网格划分的方法有很多种 ,每种划分方式下面又有很多不同的选项,但是何种结构分析 需要使用何种对应的局部网格划分方法 不是很清楚 ,有没有大侠做过总结 或者有自己的心得 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下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只是一般的结构分析,那么用默认的状态就可以
如果想要详细的分析,那就要选用不同的网格划分
多看一些网格划分的知识,有的放矢,这样就能知道那种适合了

网友:
一般程度都是按照默认,,,如果想划分网格请参考有限元理论基础

网友B:
用workbench一般都是简便,默认的就OK,如果想复杂些的就用ansys经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一般的结构分析,那么用默认的状态就可以
如果想要详细的分析,那就要选用不同的网格划分
多看一 ...

有没有推荐的专门关于网格划分的书籍呢? 资料也行啊 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orkbench一般都是简便,默认的就OK,如果想复杂些的就用ansys经典吧

ANSYS 经典 我觉得操作性太差了 很抵触去学习这个呀 我想了解关于动力学方面的分析  明年打算跳槽去 新松 .... 老铁  不知道您 有没有 关于动力学分析方面的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ANSYS 经典 我觉得操作性太差了 很抵触去学习这个呀 我想了解关于动力学方面的分析  明年打算跳槽去 新松 ...

不好意思哈,有限元方面我仅限于大学的工程力学、传热学,偶尔就做结构的静力分析,流体流动和传热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专门关于网格划分的书籍呢? 资料也行啊 大侠

现在的书籍,设计网格划分的很少,这个可以去专业网站上去寻找。
做机械结构设计的,一般来说我用的都是默认的形式,最多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细化一下。
如果想更专业一点,那么就得去多收集了
或者hypermesh这类专业的软件 也可以看以下他的划分网格的原理,也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网格划分很有讲究。主要看你做什么分析。

网友(2018-07-19):
一般要求网格及其精准的话都是使用Hypermesh划分,用Hypermesh就像是裁缝,每个点你都可以操作。
ANSYS workbench 有些简单的技巧比如先划分线网格,从线到面,最终到体。还有对实体划分,划分好后组合再画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