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些和铝焊接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本人焊接小白,从未接触过焊接,最近想自学焊接铝,有没有资深大佬能够指导一下,比如说怎么焊能焊的更好,更牢固

网友A:
铝合金焊接是指把铝合金材料给焊接的过程。铝合金强度高和质量轻。主要焊接工艺为手工MIG焊(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和自动MIG焊,其母材、焊丝、保护气体、焊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焊接是指把铝合金材料给焊接的过程。铝合金强度高和质量轻。主要焊接工艺为手工MIG焊(熔化极惰性气体 ...

这些我清楚,主要就是想知道一些焊接的小技巧,我在把两个铝管焊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没有鱼鳞纹

网友B:
焊铝需要好好整,这个有难度

网友C:
我们汽车行业新能源电池包项目很多产品都是采用的铝合金材质的焊接工艺,我们对焊接工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验证。
铝合金焊接最好选用点接触形式的工装,以减小工装与工件的接触面积。如果工装对产品接触,就会很快带走工件的热量,加速了熔池的凝固,不利于焊缝气孔的排除。工装液压系统的压力最好控制在9~9. 5 MPa 。
压力过小达不到预设反变形的目的,但是压力过大,又会使铝合金结构的拘束度增大。由于铝合金的线胀系数大,高温塑性差,焊接时易产生较大的热应力,可能会使铝合金结构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大师,我现在也在接触新能源汽车电池包,在焊接时遇到很多问题,(ˇˍˇ) 想~跟您交流学习一下,可以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汽车行业新能源电池包项目很多产品都是采用的铝合金材质的焊接工艺,我们对焊接工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 ...

哦哦,我现在都放在一块5mm厚的大铝板上焊...我会注意一下工装这个问题的,我还想问一下我在把两个铝管头对头焊在一起的时候,上面焊住了,下面会出现缝隙,是因为变形的原因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铝需要好好整,这个有难度

对啊对啊,我现在失败率很高....

网友:
一定要氩弧焊吗?可以试试气焊,你的母材是什么牌号的?一般的铝合金可以用4047焊条+焊剂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