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条加工如何减少变形?

楼主(2018-03-21):
求教各位大侠,我需要一根247*20*10的钢条,想用45号钢(或者其他钢材)做,需要考虑到后续还要在钢条上打孔开槽,采用什么工艺开料能得到变形量的钢条?

网友:
有精度要求吗,如果没有水刀切割啊

网友:
就1根,铣床铣呗

网友(点评):
就是当心铣完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
铣完去应力退火磨

网友:
铣完再磨削是比较好的工艺

网友:
采用什么工艺开料能得到变形量小的钢条。四面都要铣,可以多件同时,小走刀进刀,加速冷却。

网友:
10个厚的板用激光切

网友:
用键坯条吧。

网友:
粗皮刀开粗,合金刀半精加工,退火去内应力,然后上磨床精磨,最后表面处理?

网友:
轧制工艺即可。

网友:
如果想一次加工出来,可以用牛头刨。因为刨床加工速度较慢,产生的热量小,工件不易变形,而且可以一次加工多个零件。

网友(点评):
赞同,这种加工方式变形量小,铣和磨很难保证狭长工件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