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设计图是否合理

楼主(2018-03-21):
帮忙看看:1、两个齿轮是否能达到同速;2、两个输入端是否比输出端的力增大(齿轮o为输入端)

具体尺寸图 - 副本.dwg

网友:
画个3D模拟下比较好,从0点位置的垂直位移和中间点的垂直位移是不同的,我想不会完全同步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这个图设计合理吗

网友:
1,不能同速。
2、大于

网友:
理想情况,这个输入齿条的行程和滑块行程的比例也是1.57:1,输入的力虽然小了但行程大了,实际做功一样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没有必要这就是脱裤子放屁 费事。

网友:
1、不匀速。O匀速转动,后面双连杆、齿轮转动带来变化的传动角,从而带来变化的速度分量,转速差在o2连杆运行到死点的时候达到最大;
2、力随着传动角的变化而不断周期性变化

网友A:
我算出来是O的转速大于O3的速度,即n>n3

那么,根据T=9550P/n  和P=P3,R=R3,若不考虑机械损失,
则T*n=T3*n3,所以,T<T3,即f*R<f3*R3

最后得出:f<f3
我觉得你的图画的好像也不对,恕我直说。可以继续展开讨论。

网友:
肯定行不通!。除非旋转为主动,输出摆动。

网友:
1.两个齿轮转速不同。
2.输出端力增大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算出来是O的转速大于O3的速度,即n>n3

那么,根据T=9550P/n  和P=P3,R=R3,若不考虑机械损失,

我上传了一个附件   是cad2000版的    你打开   用标注问一下尺寸   我用数据标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solidworks motion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不能同步。你做个3D模拟吧,这样更直观,并且你还有一个扇形的轮齿。

网友C:
很少看到这么认真的,我忍不住想说几句

事先声明:仅代表个人看法,供楼主参考

定量计算不看,我只定性分析一下

如果要计算,不应使用L这个尺寸,而应该使用活塞滑块到扇形齿轮中心的距离来参与计算
同时L尺寸所在的左边铰接结构改为滑块结构,改完之后的效果跟你的原始方案是一样的,只是更好理解

以下两种分析均不考虑齿轮O反转前后的加减速过程,并假定楼主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比例,可以保证齿轮O转半圈,齿轮O2刚好转过半圈:

正向分析:假定齿轮O匀速转动

分析滑块: 由假设知扇形齿轮也是匀速转动,活塞滑块变速直线运动,图片1的位置滑块速度最高,上止点和下止点时滑块速度最小(不为零)

反向分析:假定齿轮O2匀速转动

            分析滑块:由假设知滑块做变速直线运动,图片位置时滑块速度最高,上止点和下止点时滑块速度为零

上面两种分析,滑块的运动结构并不同,因此可以知道,齿轮O与齿轮O2不同步

至于力的大小,看图片楼主应当是指的切向力

还是前面的假定,楼主已经找到合适比例,可以保证齿轮O转半圈,齿轮O2刚好转过半圈

反向分析: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齿轮O2是变速运动,且在转速最高时,f3达到最大,随着速度的降低f3逐渐减小到零,忽略结构的功率损失,则f在图片1状态最大,在上止点和下止点时为零,但由于齿轮O是匀速,因此力f要比f3大,并且变化斜率也要比f3大,通俗来说就是f的变化速度远大于f3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点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看到这么认真的,我忍不住想说几句

事先声明:仅代表个人看法,供楼主参考

这么多文字,没时间仔细看。但大概浏览了一下,分析得比较到位。

网友(点评):
可以点评加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看到这么认真的,我忍不住想说几句

事先声明:仅代表个人看法,供楼主参考

我如果做成四缸或六缸曲轴活塞结构    是否可以得到平滑的放大扭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如果做成四缸或六缸曲轴活塞结构    是否可以得到平滑的放大扭力呢

发动机结构的扭力输出也不是稳定的。跟这个结构存在同样的问题。

推力恒定的情况下,输出扭矩是渐变的,如果推力都不恒定,推力的变化就会叠加在输出扭矩的变化上

因此重型车至少要4个缸才能保证相对稳定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结构的扭力输出也不是稳定的。跟这个结构存在同样的问题。

推力恒定的情况下,输出扭矩是渐变的 ...

假如说  输出齿轮上的施力点在齿轮横向中线附近时,扭力最大,假如说这个角度在30°,那我们用多连杆始终在30°范围内施力,这样输出的力始终控制在比如说是1.1倍到1.2倍左右  这种方式可行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能,控制角度范围可以减小输出的波动范围,增加缸体数量可以增加“占空比”,但是不管怎么变化,始终不是平稳输出,除非你增加蓄能器或者缓冲器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motion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您能用这个软件帮忙分析一下吗,有具体的cad数据图

具体尺寸图 - 副本.dw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能用这个软件帮忙分析一下吗,有具体的cad数据图

明天白天近可能抽时间给你弄,你这个我也很感兴趣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其次 我发的2000版的cad数据图中 可以标出具体数据
图上的数据是:白齿轮直径37 半周长58.09;与红色齿轮杠杆相齿合(红色齿轮杠杆是以支点为中心的齿轮上的一段弧形)直径314,截取的这段弧线长度为58.09左右;在这跟杠杆上取得施力点的位置在200.1左右,在200的位置上做一根37的弦,就是在以200.1的到支点的的距离上做一个圆上的一段弧线上的弦的位置;这个时候以这根弦的位置做法线正好是上止点到下止点的距离,正好可以驱动直径37的齿轮

网友D:
我问你个问题:你反向思考验证过吗?如果是活塞主动运动,你的图成立吗?力相等吗?1图里的活塞行程是齿轮的直径,齿条的长度应该是齿轮周长的一半,反过来也一样。至于力,根据杠杆原理自己计算吧,这都是最最基础的机械原理和力学计算,2曲轴活塞的输出是波形的,只能计算功,功应该是相等的。3其实这就是个杠杆+曲轴,只不过你用齿轮来代替了曲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你个问题:你反向思考验证过吗?如果是活塞主动运动,你的图成立吗?力相等吗?1图里的活塞行程是齿轮 ...

您好 这个模型我做过,速度没问题 , 输入端与输出端能达到一圈对一圈,您说的反向验证我也测试过 ,两端的力也不一样,再者,齿轮(名义上的曲轴)的有效作用力点我也知道大概其的范围,其实我想知道的是我如果做成类似发动机的多缸筒活塞原理,输出端是不是可以得到平缓的放大的一个力。
掉速问题我也了解,其实就是发动机增加负载时,有一种憋发动机的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属于发动机的整体转速下降,与您说的车轮与发动机是两种概念,您说的车轮掉速问题在直线行驶情况下(不产生差速的条件下)是发动机掉速问题,如果达到差速条件这种情况,是差速器平衡问题,但是无论那种情况与发动机速度肯定有直接的关系,那属于负载憋速问题。
这种情况不应归于增加负载,而发动机速度不变,反而输出齿轮速度降低。如果是这种情况,则不符合刚体运动原理,不是吗?
如果我以输出轮做主动,也就是活塞部位为主动就类似于我发的这个附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你个问题:你反向思考验证过吗?如果是活塞主动运动,你的图成立吗?力相等吗?1图里的活塞行程是齿轮 ...

这是一个以曲轴或者说曲柄滑块(活塞)为主动的一个图:

网友E:
要预留调试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预留调试的空间。。。。。

肯定要留出调试空间    主要还要看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白天近可能抽时间给你弄,你这个我也很感兴趣

您好 这个设计您做过运动仿真了吗

网友:
放大機構,怎可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