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配置自动化的难点---加工排削问题

楼主(2018-03-21):
    经常看见社友有提问工件加工排削问题,无非就是在加工中或者加工后,铁削不能缠绕工件,目的是便于机械手上下料,如果工件上有铁削,一般的机械手可没有识别功能,遇到缠削就停下来,有的铁削还会存留在夹具中,导致工件安放的不到定位面,机床刀具撞刀工件的事故。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就目前了解的工厂,基本上都会存在一些这种问题,铁削残留,铁削缠绕,只是问题是否够严重,有的工厂会增加一些额外的辅助设备来清除铁削,或者人力清除,但是这就失去了自动化的最终作用了。下面介绍一下实际加工中,去除铁削残留的一些方法,欢迎补充:
  1、切削液压力增大(20bar以上),刀具要带精确出水的那种,可以打到刀尖上,把铁削冲走
  2、从程序中找办法,比如,进刀2mm退刀1mm,适用于粗加工,精加工不可用
  3、增加六轴机械手臂+气吹,风管装到机械手臂上,把缠绕的铁削弄掉
  4、大吃刀量,大进给,前提是要夹住工件
     虽然有以上的一些方法可以解决,但是缠削还是会出现,后期还会发现,工件的硬度分配不均也是缠削的一个原因,不要多,只要连续加工1000个工件中有一个缠铁削的,就可以导致你的机床撞刀,造成损失,所以,自动化断削问题还是应该再深入的研究。

网友A:
在钢和铸铁的加工中,刀片磨损很快,自动化中是怎么处理的?测量时容易受到铁屑与切削液的影响,自动化中是怎么处的的?

网友B:
因加工产品的不同可能会使出现的机滤和所需的压力不同,所以车间很多还是人工去清理;适用半自动设备,全自动的更应该从气源上下手

网友C:
经验之谈,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钢和铸铁的加工中,刀片磨损很快,自动化中是怎么处理的?测量时容易受到铁屑与切削液的影响,自动化中是 ...

高压水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加工产品的不同可能会使出现的机滤和所需的压力不同,所以车间很多还是人工去清理;适用半自动设备,全自 ...

气源也是解决缠削的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之谈,给赞!

网友D:
1、切削液压力不是唯一性,水基和油基的切削液适应不一样的材质
2、楼主所说方法和用G83钻孔异曲同工,但不适合自动化的高效率要求,与其这样不如在进给转速吃刀上动脑子
3、听说过主轴吹气吗?机械臂增加光电检知等,缠铁屑的出现原因有很多,四方台刀架基本上占比很大,而倒扣式设计反而很少。最后就是接刀铁屑,这种基本无解了。
4、大吃刀不断屑后果很严重,有机会我上张8mm吃刀,2米的铁屑给你看看。。。
5、2#的大哥说的解决方案很简单,铸铁件打刀才伤刀,所以直接大吃刀确保表面见光,或者在上自动化前一序时见光,还有就是找铸造方确认,良好的铸造外形对自动化效率是呈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切削液压力不是唯一性,水基和油基的切削液适应不一样的材质
2、楼主所说方法和用G83钻孔异曲同工,但 ...

主轴出气没有用过,主轴出水倒是用过,只能说是有效果,但是不能百分百避免
接刀削真的是难以解决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轴出气没有用过,主轴出水倒是用过,只能说是有效果,但是不能百分百避免
接刀削真的是难以解决啦

CNC的话在主轴后端加回转缸,然后主轴吹气,在换工件的时候机械臂也会吹气,我接触的项目里几乎是99.99%没问题的
接刀铁屑目前处理方案是正刀反拉,但是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产品。

网友E:
高压冲水单元,带过滤系统。就是贵了些,7Mpa可以冲断 钛合金、不锈钢等难断屑材料。只是这个单元价格有点贵。现在买的3MPa的,也要一万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NC的话在主轴后端加回转缸,然后主轴吹气,在换工件的时候机械臂也会吹气,我接触的项目里几乎是99.99% ...

主轴吹气可以试试,要求气压是多少?正刀反拉,也有专用的刀片,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冲水单元,带过滤系统。就是贵了些,7Mpa可以冲断 钛合金、不锈钢等难断屑材料。只是这个单元价格有点 ...

7bar真心有点不够,反正压力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吹气可以试试,要求气压是多少?正刀反拉,也有专用的刀片,也可以试试

1、机械臂伸进去取料的时候吹气是用来清洁机械臂爪子还有挟持端铁屑的,但是容易把铁屑吹到卡盘爪子附近影响后续装夹工件
2、主轴吹气就是把上面的情况排除掉的
3、机械臂取料后还是要翻转的,不然无法进行下一序,而翻转的时候也会增加吹气清洁功能
4、并不是气压越高越好,常规吹气足以应付绝大多数情况。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A:
在钢和铸铁的加工中,刀片磨损很快,自动化中是怎么处理的?测量时容易受到铁屑与切削液的影响,自动化中是 ...

增加接触式对刀仪或激光对刀仪,测量刀长,根据刀长确定刀具是否折断或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