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带刻度的微调机构

楼主(2018-03-22):
    如下图所示,想做一个带刻度的微调机构,每次调的轴向距离为0.1mm,不知道怎么做好

网友:
可以参考的结构很多。

网友:
这不是索妮格的新机器嘛,老哥,你好

网友:
可采用垫片调整间隙的机构。

网友:
双牙距螺纹 用得比较多,尾部买个千分尺那个机构就行

网友:
千分头+弹簧,搞得定不

网友:
主要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
很牛,有点烧钱

网友:
用千分尺的结构,主要是螺纹螺距做精确一点,套筒的分度线其实也不难,加工单位有的是办法

网友:
塞尺啊 0.1 0.2 都有 很准 哈哈

网友(2018-11-16):
还有什么机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