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附传送带

楼主(2018-03-22):
哪位大侠设计过这种真空吸附传送带,真空度的值怎么计算,怎么选择真空泵以及设计真空回路。

网友A:
真空度是用大气压力值-绝对压力值,即真空度=大气压力-绝对压力。绝对压力介于0-0.1MPa之间的数值。

先计算真空系统的吸力,再计算真空度的范围、极限压力(系统需要的最低压力);根据抽到需要真空度数值的时间和真空度数值,计算抽气速率。

网友:
这个需要先知道吸附产品的重量,根据重力计算选取吸盘的直径和吸盘的数量。真空泵的值选的越大越好,而且再增加一个储气罐。

网友:
你可以跟你的供应商说你的技术参数要求,然后。。。。。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度是用大气压力值-绝对压力值,即真空度=大气压力-绝对压力。绝对压力介于0-0.1MPa之间的数值。

先 ...

工件截面积不一致,稍微有差别,能吸附么?

网友B:
专业厂商样本上参数描述很清楚: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B:
专业厂商样本上参数描述很清楚:

这个资料太好了。兄弟 赞一个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B:
专业厂商样本上参数描述很清楚:

求分享这个资料,994410571@qq.com

网友(2022-02-15):
我们求购这种真空吸附传送带,能否推荐一家生产厂家给我们。谢谢!

网友:
我们求购真空吸附传送带,请有生产能力的厂家与我们联系18018754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