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疲劳分析问题

楼主(2018-03-22):
       最近在自学SW疲劳分析模块,在选择SN曲线时有些懵,我用的材料是sus304,在配置SN曲线时看着系统自带的曲线发懵,哪一条是304材质的(备注:专业英语都还给老师了),求教疲劳分析详细一点的教程和SUS304材质的SN曲线参数,不胜感激

网友:
SW疲劳分析在solidworks simulation professtional模块里。AISI304就是我们常说的SUS304..翻了翻以前的资料,只有其他材料的S-N曲线,但就是没有不锈钢的。

网友:
专业的分析都是需要SN材料曲线的。

网友:
S-N曲线是要厂商提供的,而不是所谓的从软件里找寻。

网友:
等大神指导

网友:
等大神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