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输送机的计算

楼主(2018-03-22):
如题,我现有一台链条输送机,有以下已知条件:1.链条选用传动链条24B-2(双排链条)。2.输送产品重量12吨。3.输送速度15m/min。4.链条与托板的摩擦系数0.1。5.链条与产品的摩擦系数0.15。6.加减速时间为2s。请高手计算下链条是否合适;暂不考虑产品打滑情况。望高人指点,最好有公式,谢谢。

网友A:
只用链条肯定不行,会打滑,建议增加链板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链条肯定不行,会打滑,建议增加链板固定。

没事的,我这边电机可以调速启动停止都会很慢,就是防止打滑,现在不确定的是,链条能否拉的动会不会断裂

楼主:
要沉的节奏,求高人指点。

网友:
托板与产品?

摩擦系数0.15吧?

不太清楚,坐等大神

应该不会断

网友:
参照下链条的选型手册

网友B:
建议用专业的输送链,中间有轴圈的,跟架子摩擦力会小很多,传动链摩擦力太大了 噪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专业的输送链,中间有轴圈的,跟架子摩擦力会小很多,传动链摩擦力太大了 噪声严重

就是滚子链,中间有套筒,然后托板上面做了数量的凹凸,接触部分只有套筒面(滚动摩擦)

网友C:
1,链条已经确定了,那么链条的极限拉伸载荷Q就可以知道。2,计算链条紧边所受的力。
(1)输送重物的圆周力
(2)离心力引起的张紧力
(3)链条在水平方向加速时所需的力
(5)紧边链轮和链条之间的摩擦力
(4)从动轮产生角加速度的力
3,把上面所有力加起来乘以一个裕量值,再除以安全系数得到的值与极限拉伸载荷进行比较。若计算的力小于极限拉伸载荷,则是安全的。

网友:
这种方式没有做过,给不了意见,我们的输送从来没有直接在链条上的。

网友:
油污啊。

不过,是拉不断的,那是KN,千牛哦

网友:
之前做过8吨的,多加几条机身链条均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