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行程放大机构的探讨

楼主(2018-03-22):
如题 :今天日常学习时,看到行程放大机构,但是怎么计算都没算出来书上给的答案!

发到论坛给大家看看,集思广益。

(图片不怎么清晰,因为手机渣,但是能看得懂)

书中原文注释是这样的:

   两个齿轮,在底部固定的齿条上滚动,并驱动可移动的上齿条,
 上齿条与印刷台连接。
当输入曲柄旋转时,工作台将移动4倍曲柄长度的距离。

小弟知识浅薄,资质愚钝,但是一直都在努力,特来叨唠各位大神,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点类似于动滑轮组

网友:
角行程和直线行程怎么比,现在的书啊

网友A:
分析齿轮的运动:齿轮的运动是由齿轮中心(基点)的平移和齿轮绕中心的转动合成的。

曲柄转动半周,齿轮中心(基点)平移的距离是曲柄长度的2倍;(这个很容易看出来。)

而齿轮中心平移距离与齿轮节圆滚动的圆周长度相等(纯滚动)。即齿轮每平移L,齿轮节圆转动的弧长为L,于是齿条要向前移动L。

综上,可知结论:当输入曲柄旋转时,工作台将移动4倍曲柄长度的距离(往复行程,来回都是4倍)。

网友B:
写这书的人,语文老师坟头的草得有一丈高了吧。

先明确,左侧两个齿轮是在做往复运动。文中所说工作台移动的距离指的是绝对值,而不是“矢量”

把曲柄定位在两个极限位置,最左侧(距离最长)和最右侧(距离最短)。假设从最右侧的点开始移动,转动半圈到达最左侧,此时齿轮移动两个曲柄的长度,再转动半圈之后,齿轮又回到原始位置,相当于反向走了两个曲柄的长度。

网友:
楼主理解有误,曲柄长度是半径,不是直径,所以行程放大其实也就2倍。其实你用动滑轮来理解就超级简单了,第一张图顺时针旋转90度,把两齿条认为是绳子,中间两齿轮认为是动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齿轮的运动:齿轮的运动是由齿轮中心(基点)的平移和齿轮绕中心的转动合成的。

曲柄转动半周,齿轮 ...

是指曲柄转动一圈,工作台往返的总行程是4倍?
也就是说工作台 前后极限点之间的距离实际就是2倍个曲柄?
我没理解错吧

如果这样 我就要问候一下作者的家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这书的人,语文老师坟头的草得有一丈高了吧。

先明确,左侧两个齿轮是在做往复运动。文中所说工作台移 ...

是指曲柄转动一圈,工作台往返的总行程是4倍?
也就是说工作台 前后极限点之间的距离实际就是2倍个曲柄?
我没理解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曲柄转动一圈,工作台往返的总行程是4倍?
也就是说工作台 前后极限点之间的距离实际就是2倍个曲柄 ...

我觉得人家写的没错啊:“当输入曲柄旋转时,工作台将移动4倍曲柄长度的距离。”

人家的意思是说,工作台可以在“4倍曲柄长度”的范围内移动。工作台是往复运动,不要说什么“总行程”之类的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曲柄转动一圈,工作台往返的总行程是4倍?
也就是说工作台 前后极限点之间的距离实际就是2倍个曲柄 ...

你的理解有误,比如10cm长的曲柄,那曲柄最左到最右就是20cm,但上平台的最左最右距离是40cm,所以作者说是曲柄长度的4倍

网友:
没毛病 曲柄转一圈的行程是曲柄长度的两倍,平台移动距离又是齿轮平移距离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有误,比如10cm长的曲柄,那曲柄最左到最右就是20cm,但上平台的最左最右距离是40cm,所以作者说 ...

反正就是说 工作台的前后极限位置距离 是2倍的曲柄咯?是这样的吧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