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包装袋怎么压平的

楼主(2018-03-22):
就是平常用的那种25kg的包装袋,在输送线上怎么压平的

网友A:
你是说制袋时怎么折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制袋时怎么折边的吧

不是,封好口的袋子,要整形,为后面的机器人抓取做准备

网友:
很简单的  网上一搜一大片  就是用个辊子压得

网友B:
整形压包机构    方滚垫袋也行啊   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形压包机构    方滚垫袋也行啊   好多

有图片能发一张吗

网友:
两侧气缸压盘

网友:
网上搜下  输送整形垫袋压包机构就行     物料流动性好的就垫袋就行   流动性差的加个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