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专用钻头那种比较好呢?

楼主(2018-03-22):
铝合金一种广泛用于制造行业的生产原材料,其材质特性密度低,但强度比较高,接近或超过优质钢,塑性好,可加工成各种型材,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和抗蚀性,工业上广泛使用,使用量仅次于钢。一些铝合金可以采用热处理获得良好的机械性能、物理性能和抗腐蚀性能。然而当我们遇到孔加工材质为铝合金时选择哪种钻头会更加合适呢?

楼主:
铝合金孔加工会比较粘刀 建议使用合金钻头 外加润滑DLC涂层  -至佳刀具

网友:
铝用合金钻头

网友:
这是来推销钻头的?

网友:
塑料用什么钻头好,前几年厂子生产需要,要在8毫米聚氯乙烯板上打孔,钻铁能钻半天的普通高速钢钻头钻这东西,不超过十个孔就完蛋,还不如冲压,反正量少后来强行钻的。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注意选用的钻头一定要锋利

网友:
用含钴(高钴)不锈钢钻头,比普通钻头好太多了,我一直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