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叶设备研发

楼主(2018-03-22):
富贵竹 要把下面25公分的叶子剥掉  不能伤到杆子  能研发请跟帖回复 价格好说

网友:
这个应该还好  最好提一下具体的要求,自动还是半自动什么的

网友:
应该还好,看你要做到怎么样的程度

网友:
应该还好,看你要怎么做

网友:
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A:
直接气吹  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做的,需要提供几个东西:第一是人工操作的视频,就是人是怎么把叶子剥下来的,第二就是速度,你需要多少时间来完成这个操作,比如一分钟剥多少根,是否要人工上料等。

我是非标自动化公司,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提供详细的材料,我可以帮你出个方案,觉得价格合适的话可以给你做。

不过如果量很小的话,就不建议做了,这个设备一般下来都要十几万的。全自动设备,人工上料或者自动上料。

我自己养过富贵竹,知道这个东西。最后好像是用报纸包扎还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气吹  就搞定了

大葱是可以这样操作的,但是富贵竹的叶子纤维比较多,这样搞是不行的。

网友:
没需求了?还是已经找到方法了?还是觉得价格高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