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如何实现机构旋转?

楼主(2018-03-22):
      如图机构,要实现L型构件的90°逆时针推动3kg左右的东西翻转。考虑把气缸安装在构件下方。但是因为条件限制,气缸安装位置不能太远,最好在距离旋转中心170mm的范围内,气缸占用空间尽量小。之前一直在考虑摇块摇杆机构和定块摇杆机构。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考虑用气缸。旋转气缸,齿轮,电机等其他方式暂时不考虑。大家有没有相关机构可以参考。O(∩_∩)O谢谢。

网友:
摇摆气缸

网友A:
其实你想的方法还是可以的,只是要算一算,选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想的方法还是可以的,只是要算一算,选型的问题。

就是机构不好放。。。

网友:
空间不大,这个要考虑气缸行程和推力,靠近轴心行程是够了,需要计算要多大的缸够推力,角度没问题,一般向上斜视45度,下面加压 上面就翻转。

网友B:
具体尺寸自己模拟下,形状大概这样

网友:
做成半圆形,不要直角,半圆半径大于气缸行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尺寸自己模拟下,形状大概这样

这样直接推尺寸太大,完全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直接推尺寸太大,完全放不下

那另一边有空间吗,拉也可以

网友C:
气缸行程为L,重物离转动中心的距离为x,气缸活塞杆中心线离转动中心的距离为y,重物从水平面到翻转时,重物质心与转动中心连线转过的角度为β。

只要重物的质心转到竖直向下的方向,重物即可翻转,所以,L机构的水平杆转不到竖直位置,重物已经翻转下去了。

那么,重物从水平面到翻转时,气缸活塞杆的行程L=y*tgβ=y*tg(90°-tgα)=y*tg[90°-ARC(h/x)],   y与h,x都是已知的。

ycz.dw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行程为L,重物离转动中心的距离为x,气缸活塞杆中心线离转动中心的距离为y,重物从水平面到翻转时,重物质 ...

感谢你的回复,单你这样计算有些问题。我还要在翻转板上加导轨?但主要是气缸行程会很长。直接推的方式好像不是很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单你这样计算有些问题。我还要在翻转板上加导轨?但主要是气缸行程会很长。直接推的方式好 ...

要缩短气缸行程,可以尽量减小y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缩短气缸行程,可以尽量减小y的距离。

方法不对啊

网友:
你是不想气缸干沿L型机构水平杆滑动?好吧,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这样吧,我的想法是,用薄型气缸,但再气缸接头和L构件之间加多一个连接杆连接,不知道这样说你明不明吧。。3kg的东西,很轻,20缸径的气缸就足够用了。图是随便大概画的。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你在铰链处做个扇形齿轮,下边连个齿条,齿条固定在滑台缸上,气缸水平运动,你看下空间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吧,我的想法是,用薄型气缸,但再气缸接头和L构件之间加多一个连接杆连接,不知道这样说你明不明吧。 ...

有一定道理,我看一下位置是否能合理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铰链处做个扇形齿轮,下边连个齿条,齿条固定在滑台缸上,气缸水平运动,你看下空间够不够

暂时不考虑齿轮齿条和其他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吧,我的想法是,用薄型气缸,但再气缸接头和L构件之间加多一个连接杆连接,不知道这样说你明不明吧。 ...

当气缸活塞杆伸出时,红色连杆做逆时针转动,那么红色连杆最左端,也就是与型构件的连接点会往下落而顺时针转动。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点评):
昨天我想了下,一个横杠不对,我再发个草图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气缸活塞杆伸出时,红色连杆做逆时针转动,那么红色连杆最左端,也就是与型构件的连接点会往下落而顺时 ...

应该是这样,三角上方跟L板固定,气缸跟三角板铰链连接,这样应该就可以了。不过具体位置和尺寸还有气缸选定就是你自己测算一下。

网友:
摆动缸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样,三角上方跟L板固定,气缸跟三角板铰链连接,这样应该就可以了。不过具体位置和尺寸还有气缸 ...

对。这样可以。

网友(点评):
记得用薄型气缸,可能省很多位置。。。

网友(点评):
气缸安装位置尽量接近旋转轴,因为你只有3kg的负载,20缸径已经可以达到

网友:
就看一看 没有知识做背景就只有看看

网友C:
红色三角形构件与L型构件是刚性联接的吗?如果是刚性联接的气缸活塞杆在伸出的同时,活塞杆就会随着L型构件的转动而摆动,否则,这个红色的构件在L型构件转动时,就得沿着L型构件滑动。你再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三角形构件与L型构件是刚性联接的吗?如果是刚性联接的气缸活塞杆在伸出的同时,活塞杆就会随着L型构 ...

气缸不是刚性固定呢?气缸末端铰链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缸不是刚性固定呢?气缸末端铰链连接。

红色三角形构件与L构件刚性联接,与气缸铰接,这样没有问题了,气缸距离转动点的距离设计的近一点,气缸活塞杆的伸出行程会短,结构也会紧凑。

问题在讨论中会越扯越明白。

网友(点评):
红色三角形构件与L构件刚性联接,与气缸铰接,还要气缸底部与固定板铰接。其实我更希望气缸活塞杆只做直线运动,不摆动。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形式已经实现了你要的L型构件的90°逆时针转动,气缸活塞杆的直线运动。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活塞杆不管是伸出还是回退,活塞杆都受到红色构架给它的反作用力,也就是活塞杆有可能出现偏磨。

网友:
有气动马达,为什么要选气缸?

网友(点评):
气动马达要占据旋转中心位置,与零件干涉。就算偏离旋转中心,那必须有其他传动机构。气动马达比气缸贵,加上其他传动件,贵到不止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这话应该反过来说,能用气缸,为什么要用气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三角形构件与L构件刚性联接,与气缸铰接,这样没有问题了,气缸距离转动点的距离设计的近一点,气缸 ...

带导杆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样,三角上方跟L板固定,气缸跟三角板铰链连接,这样应该就可以了。不过具体位置和尺寸还有气缸 ...

费斯托20和25的薄型气缸行程最多只有60.行程不够,不好弄啊。。。。。。。

网友(点评):
50就差不多了,我觉得

网友(点评):
行程太长你气缸总长度也长了,到时候就范围不够了,我觉得是够的

网友(点评):
亚德客气缸20缸径有100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费斯托20和25的薄型气缸行程最多只有60.行程不够,不好弄啊。。。。。。。

旋转臂长度35,气缸的行程要70mm左右。如果要设计气缸行程50,旋转臂就更小了。估计只有25左右。

网友F:
简单做了个运动骨架,传不了视频看图吧。这个只要你的气缸能往复运动就可以了,行程可以模拟运动一下,测量端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做了个运动骨架,传不了视频看图吧。这个只要你的气缸能往复运动就可以了,行程可以模拟运动一下,测量 ...

看不懂啊,气缸在哪里?

网友G:
气缸行程有问题吧,需要离铰接点很近很近

网友:
气缸+齿条 L型构件装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缸行程有问题吧,需要离铰接点很近很近

对啊

网友:
支持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G:
气缸横向放置,摇摆部分在下面斜向伸出一个连接杆和气缸连接。

网友:
凸轮结构啊。类似手推石磨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缸横向放置,摇摆部分在下面斜向伸出一个连接杆和气缸连接。

现在已经按这种方法搞了,虽然气缸会长一些。

网友H:
这个结构坐下参考,在要求的170mm内,气缸的行程大概25mm就能实现,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结构坐下参考,在要求的170mm内,气缸的行程大概25mm就能实现,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导。

是一种不错的思路。O(∩_∩)O谢谢,以后类似结构可以参考,左下必须是一个滑块机构,不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