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手腕电机后置典型结构

楼主(2018-03-22):
想问一下大家,工业机器人手腕传动,电机后置是采用轴传动腕部吗?第五第六自由度的传动是用一个空心轴和里面穿过一根实心轴。但是里面那根轴怎么支撑的?是轴承外圈与外轴  ,轴承内圈与内轴,这样支撑吗?  各位大神,有没有具体的图纸,或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自己学机器人时候 自己猜的画了一些结构

谢谢,我也知道一些传动结构,就是配置的时候遇到点问题,我是用大轴(空心轴)套小轴传动到手腕给锥齿轮那些实现手腕两个自由度,但是里面那个轴该怎么支撑,是轴承直接放到里面空心轴里吗

网友:
适用一对锥齿轮

网友(2018-05-25):
顶一下,为了积分

网友:
是的,在空心轴套和实心轴之间装两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