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传动仿真怎么实现

楼主(2018-03-22):
在Inventor中进行螺纹的运动
1、装配时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约束。
只能使用“插入”。
2、在Studio做原理动画时
想旋转扳手带动阀芯上移,用“零部件动画”设置转动,根本就不动,后来发现应该是软件认为扳手和阀芯都因为螺纹连接到阀体上了,不能转动扳手。可是用参数动画又没有参数。

哪位做过类似的练习?

网友A:
传动仿真?【这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仿真?【这是啥意思?】

或者说是螺旋传动     运动原理动画

网友B:
这个陈老师的2011视频教程里有。你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动仿真?【这是啥意思?】

陈老师,桌子公司早出CFD了。陈老师弄个CFD的教程嘛。感激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陈老师,桌子公司早出CFD了。陈老师弄个CFD的教程嘛。感激喽。

不行了,没有精神了,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了,没有精神了,老了。

别啊,你之前花那么多心血帮桌子公司好不容易把AIP推广开,得到一部份市场用户。但现在CFD+Simulation组合为工业流体分析方便可能要被Solidwork抢去了。SW市场,网络上有很多详细的教程。给很多入门用户降低了入行的门槛。但桌子公司的CFD功能说明,发布视频感觉忽悠的成份太多。没有实际的案例操作过程。真心希望桌子公司在CFD+Simulation有你陈老师的精典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陈老师的2011视频教程里有。你找看看

好的,谢谢了!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