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塑性材料的屈服极限,许用正应力应取多大安全系数

楼主(2018-03-22):
请问,知道塑性材料的屈服极限,取许用正应力应该取多大安全系数。教材给1.2~2.5,但是这个范围太大。
据说有关部门对各种工作条件下的安全系数的选取给出了规范。

请问具体有哪些规范?

网友A:
安全系数的选择要根据你的工况要求选。不同行业有不同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系数的选择要根据你的工况要求选。不同行业有不同规定。

您好!请问,机械行业有什么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机械行业有什么规范?

机械的细分行业比较多,对安全系数的选取规则也不一样。比如,起重行业,化工机械的压力容器,石油机械,游乐设施等对材料安全系数的选取规则差别比较大,越是安全性要求较高的设备,对关键零件的安全系数取的越大。对于通用机械,你你按机械设计手册选择就行;如果行业对某类设备的关键零件的材料安全系数有规范要求,就必须要遵守,否则,会出安全问题。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个简单分类的,什么类型的机械,用于什么场所,他有个不同的安全系数取值,你这都是能从书上找到的,另外,这种书上有个范例,你看是他取中值还是最大值,你和他一样不就好了,学校的设计题的话,差不多就行了,不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个简单分类的,什么类型的机械,用于什么场所,他有个不同的安全系数取值,你这都是能从 ...

您好!请问您说的是成大先版的机械设计手册吗?在哪一卷哪一页提到了你说的内容?

网友B:
具体哪一页我就不知道了,这东西是我以前毕业设计时用到的时候,你自己需要有点耐心找,认真找的话,半天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哪一页我就不知道了,这东西是我以前毕业设计时用到的时候,你自己需要有点耐心找,认真找的话,半天都 ...

谢啦,找到啦!在第一卷1-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