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检修中螺栓损坏或断裂如何取出

楼主(2018-03-22):
各位同行,大神,前辈:

   在设备检修过程中,出现螺栓断裂&损坏(直径20+),如何快速取出,求赐教,谢谢

网友:
弄一块磁铁

网友:
钻两个孔通成一字型,然后再砸个一字型扳手进去。

网友:
通常建议用点电焊或者胶额外补一块出来方便拆修,你们为什么不在螺栓安装的过程中涂点防卡油膏?

网友:
直径20+的螺栓我们都点焊上一个钢棍,一拧就下来了,如果还不行,那就使劲拧

网友:
维修专用的断丝取出器式你最好的选择

楼主:
谢谢同行,大神们的指点

网友:
直接斩啊

网友:
20的可以在端口处焊接一个稍微细一点的螺栓,不方便焊接的话可以打孔反向攻丝然后用合适的螺栓借力拧下

网友:
取丝器取出来,M20的好操作

网友(2018-05-16):
也可以用电钻将断裂螺栓钻碎

网友:
取断丝器取,焊接后拆,强力破坏后扩孔,或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