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件之间的颜色会有干涉

楼主(2018-03-22):
如图画圈部分,零件之间没有干涉的,就是颜色外观会有这种情况。请问怎么弄?

网友:
感觉是电脑问题,或者是软件错误

网友:
没有干涉就不用管它了,有时显卡速度跟不上就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情况是:我单是这个装配体出问题,其他装配体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这是你画的  还是从其他地方调进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画的  还是从其他地方调进来用的?

之前一直没问题的,然后下午我不小心吧一个零件拉太远,看不到模型,弄好后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B:
把电脑砸了,让公司再买一台

网友:
盗版软件外加盗版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砸了,让公司再买一台

霸气解

网友D:
你这个电脑具有实际渲染功能,会根据实际工况下刷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渲染,恭喜你,级别真高

网友:
是电脑的问题啊,配置低的电脑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显然重启能让软件清醒一下

网友:
电脑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脑具有实际渲染功能,会根据实际工况下刷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渲染,恭喜你,级别真高

这个解释很合理,楼主电脑太人性化了,好聪明的电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霸气解

干我们这行的能不霸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