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厚大小怎么计算

楼主(2018-03-22):
小子设计了一个渐开线斜齿轮,模数为6,齿数为50,螺旋角为12度,齿厚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一本机械手册就搞定了

网友:
不懂查手册

网友:
我记得小齿轮的齿厚和分度圆直径有关系的,可以取和分度圆直径一样,然后大齿轮齿厚比小齿轮小5mm左右,手册上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