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错一个标注,报废一批活

楼主(2018-03-22):
       同事前一段时间做了一批活,大径做到69.5,结果报废了,客户说大径小了一半,其他人就开始计算了,各种结果都有,还好有一个同事说到了点子了,标法就是错误的,一般对称的工件应该标锥度,所以这个图纸标注的不是太规范,斜度1:10折算角度大约为5°42'38",意思是水平距离前进10单位,垂直距离上升1单位,即该角度的正切值为1/10,可以用arctg0.1算出角度。  所以,在弄不清图纸标注的前提下,不可盲目的加工,会出现批量报废的

后来问度娘才知道两个标注的区别和计算方法

(图纸有亮点)

网友A:
09年,我们单位加工了一批车轮,圆锥踏面。装配时发现装不进去,我一看图发现工人把锥度当成斜度车成活了。还好还有余量,结果全部返工。

网友B:
标角度不容易错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大径到底是多少?怎么算的?我反而搞糊涂了!是74?

网友D:
不仔细看还真容易错啊

网友E:
要是人家改口锥度1:5那就说不清了
不过1:10的短锥确实在很多地方用。

网友F:
看图千万不能马虎

网友:
图纸没错,大端应该加一个参考尺寸,一般车工会提出要求。

网友(点评):
对于有角度的,都应该标个参考尺寸

网友(点评):
是的,图纸也有点瑕疵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圆锥面最好用锥度,平面的倾斜度用斜度。圆锥面标倾斜度,可能不是很规范。认真起来还是要看国标对倾斜度标注的定义。

网友G:
图纸是有歧义的,这是个圆锥面,常规是标锥度的。

网友H:
我曾经干费一批活。
外国的图纸,我们转成大家能看懂的,数字无所谓都×25.4就好。但是有一个粗糙度。因为图纸是纸的很脏也不是很清楚,有一个标的是125,我认为就是12.5,没印清楚。结果照12.5干的~~~结果客户一来全费~~~~125对应国标3.2

网友I: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要标角度的

网友J:
图纸亮点在哪里?

网友K:
做这些就是要细致,不确认好规格千万不要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大径到底是多少?怎么算的?我反而搞糊涂了!是74?

74

网友L:
这图其实也没啥问题,只是干活的对不常见的符号理解没透彻而已,类似的在生产中很常见。只能说你公司设计完了到标准化/或叫机加工那块审图员水平不够,这种活需要车锥度的话应该详细标准尺寸和角度。车间车工并没有电脑可用。

网友:
凡事要弄明白之后才能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纸亮点在哪里?

多谢楼主提醒,真的是学习了。为以后打预防针。

网友M:
我怀疑不是看错了,而是计算错误,直径只加了一半。图纸标识不规范,但错误在自己。

网友:
干活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不小心真的容易错

网友:
圆锥面标斜度肯定不合适,但既然看出来了是斜度,计算时把半径的增加量直接用到直径上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年,我们单位加工了一批车轮,圆锥踏面。装配时发现装不进去,我一看图发现工人把锥度当成斜度车成活了。 ...

还好有挽回的余量,可以再次加工,没有造成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角度不容易错

是个可以避免出错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仔细看还真容易错啊

眼睛一花,损失就严重了,不如和客户再次确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人家改口锥度1:5那就说不清了
不过1:10的短锥确实在很多地方用。

说的清楚,就是我们的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千万不能马虎

拿捏不准的情况下还是要多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是有歧义的,这是个圆锥面,常规是标锥度的。

图纸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下判断啊

网友:
有疑问的地方最好是提前确认,

网友:
学习了,引以为戒

网友:
这年头,有疑问就联系客户啊,打个电话,要个3D过来参考参考,啥事没有

网友N:
小白问一个加工的问题:φ49.5那个槽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人家改口锥度1:5那就说不清了
不过1:10的短锥确实在很多地方用。

这个我想赞你

网友:
学习了,怪不得我师傅叫我标图纸时候有角度就最好把角度标一下,以前习惯把长度跟两个直径标了完事。。。。刚才乍一看真的以为图纸是SIN值来的,原来是TAN值

网友:
补一个简明扼要的图

网友:
这样标基准A好吗?测量都没法测量

网友:
我怎么算着也是69.5啊

网友(点评):
69.5没有错

网友(点评):
只是按照锥度算的,图纸标注的是斜度,因此换算时要按照斜度来算,应该是74

网友O:
看错图纸,正常
下次注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错图纸,正常
下次注意就是了

对啊,只能下次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干费一批活。
外国的图纸,我们转成大家能看懂的,数字无所谓都×25.4就好。但是有一个粗糙度。因为 ...

后果很严重,老板很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要标角度的

能帮到你,真的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这些就是要细致,不确认好规格千万不要开工

要是有客户提供样件的话,看完图纸心理会更有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图其实也没啥问题,只是干活的对不常见的符号理解没透彻而已,类似的在生产中很常见。只能说你公司设计完 ...

对啊,要是现场有CAD之类的软件把图纸的尺寸标注出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怀疑不是看错了,而是计算错误,直径只加了一半。图纸标识不规范,但错误在自己。

多问一嘴,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
基础知识不能马虎

楼主:
引用 网友P:
基础知识不能马虎

平常的学习很重要

网友Q:
这个图的基准A放在49.5上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图的基准A放在49.5上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画图的工程师才知道

网友R:
一般遇到这种零件,我都会多标个大径的参考尺寸,不会把图纸搞错,也方便加工人员检查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图的基准A放在49.5上是什么意思呢?

选取直径49.5圆柱的轴线为基准轴A

网友S:
不说还没发现,这个基准A放的确实匪夷所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图其实也没啥问题,只是干活的对不常见的符号理解没透彻而已,类似的在生产中很常见。只能说你公司设计完 ...

有些车间加工人员对于倒角的大小  他自己都懒得算   都要跑来让设计人员给他标注好
我现在图纸倒角的角度都不标了  直接大头直径标上  小头直径标上  距离标上 省的他们再跑来问我

网友(点评):
工人实际还是需要1:10这个最准确,

网友(点评):
能有标注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小白问一个加工的问题:φ49.5那个槽怎么加工出来??

内孔槽刀

网友T:
这个是画图的把<1:20标成∠1:10属于概念不清;工人将∠1:10加工成<1:10属于图纸掌握不清。俺想知道最后板子拍到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般遇到这种零件,我都会多标个大径的参考尺寸,不会把图纸搞错,也方便加工人员检查尺寸

工人们会感谢你这种工程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说还没发现,这个基准A放的确实匪夷所思

设计人员需要深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画图的把

员工呗,谁干活谁受罚

网友U:
这是二把刀画的图吧,呵呵,基准匪夷所思,粗糙度匪夷所思,尺寸公差匪夷所思,形位公差匪夷所思……基准肯定是选在47孔的轴承位,怎么能选在公差很大的卡簧槽位置呢?孔用弹性挡圈沟槽是有标准公差的,怎么会这样,估计设计者或画图者都没搞明白锥度与斜度的机械制图规范怎样使用,这“图纸”,问题多多,再者,现在不像以前手工绘图,电脑绘图很容易把相关尺寸直接标注。

网友V:
作为技术工艺一定要谨慎,看图要仔细,不确定的地方一定要问,千万不能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是二把刀画的图吧,呵呵,基准匪夷所思,粗糙度匪夷所思,尺寸公差匪夷所思,形位公差匪夷所思……基准肯 ...

工人只管干活,图纸标的是否规范真的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作为技术工艺一定要谨慎,看图要仔细,不确定的地方一定要问,千万不能嫌麻烦

少问一嘴,后患无穷

网友:
图纸有问题

网友W:
基准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基准放置有问题

设计工程师是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楼主,在今日头条上看到了你的这个帖子,感觉像是被盗用了,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大径到底是多少?怎么算的?我反而搞糊涂了!是74?

69.5只加了一半,一半4.5,整个的是9.65+9=74

网友X(2018-04-24):
网上帖子说你们都因为这个损失了百万了

网友:
直接标角度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X:
网上帖子说你们都因为这个损失了百万了

都是盗用的帖子,没经过我同意的,也没损失百万啊

网友:
锥度和斜度的区别

网友:
没觉得图纸标注有什么问题啊,人家不是标注的是斜度1::10吗?这种标注很常见啊。

网友Y(2018-07-23):
明明标的是斜度符号,自己按锥度来加工,能怪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明明标的是斜度符号,自己按锥度来加工,能怪谁呢?

巩固一下关于斜度与锥度的知识点,算错了可都是钱的教训啊

网友:
不是74,r2过渡的尺寸没算
最好用CAD画一下,然后测量一下尺寸

网友Z:
这是CAD作图理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是CAD作图理论数据

一些计算复杂的图纸是需要用软件画一下的,得到的数据才是准确的

网友AA(2018-09-20):
这个标注的是斜度,69.5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标注的是斜度,69.5有错?

69.5随手标的,是错误的

网友AB:
谢谢楼主提醒,标柱确是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谢谢楼主提醒,标柱确是不规范

标注不规范,坑干活的兄弟啊

网友(2023-11-25):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