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的定义,结构与泄漏点分析

楼主(2018-03-22):
机械密封是用于密封旋转轴与静止泵腔的机械部件。
被密封部分为圆柱形区域,设备中的轴旋转并且贯穿设备内外,机体部分静止且内部充满流体介质。在压力差、浓度差、温度差等驱动下,设备内外流体相互交换;“密封”意味着控制内外区域间流体的交换,使界面处“没有泄露”现象。
布赫特在《工业密封技术》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
机械密封是一个由一系列简单设计元件组成的组合机构,密封作用由两个带平面的主密封环完成,以防止泄漏。其中一个密封环与轴连在一起转动,另一个密封环固定在壳体上。为了密封离心泵轴,静密封环安装在密封腔压盖上。
在泵轴转动期间,装在轴上的密封环的密封面与对面的静环密封面相摩擦。这两个密封接触面的接触作用类似轴承,并且受到磨损。 任何形式的系统泄漏都必须通过这个密封接触面。作用在轴向的力使密封环始终保持摩擦接触,其来源可以为机械的或者是液压的,在很多设计中,取两者之和。这种稳定的接触可以防止从摩擦面间泄漏或使泄漏量减到最小。
附机械密封图

机械密封有4个密封点,如图所示,A,B,C,D四个。
其中,A为主密封点,BD为静密封点,C为动密封点。
一般,大多数泄漏发生在A点,其次为C点,静密封点一般较少发生泄漏。

网友:
好老的书有机会翻翻。

网友A:
机械密封的泄漏率是怎么定义的?
对于一个抽成真空的容器,所有管口封闭,机械密封的真空泄漏率是______Pa*L/s?

网友:
捧个场,出示一张老图纸:

橡胶密炼机混炼室与转子之间的机械密封。

网友(点评):
这个机封是难题 寿命也是难题

网友(点评):
效益高,寿命不是问题。工人加班加点更换备件。

网友:
非常感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的泄漏率是怎么定义的?
对于一个抽成真空的容器,所有管口封闭,机械密封的真空泄漏率是______Pa ...

泄漏率是按照单位时间的体积流量定义的。
标准密封,满足GB6556-94的话,一般为3-5毫升/小时。
按照轴径分界。

网友B:
机械密封一般以轴径80为界,大于80,泄漏量不大于8ml/h,小于80的,不大于5ml/h。

网友: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机械密封的种类有很多,单端面的、双端面的、平衡型的和非平衡型的。有没有外接冷却水的、原理都差不多就行你说的。机械密封一般寿命比较长,但是密封端面又比较脆弱,如果因为操作失误导致轴向力过大或者冷却不足的话,二十分钟就能让它报废。轻微的磨损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修复,如果出现裂纹或者直接碎掉就只能更换摩擦环或者整天换新

网友:
还在担心机械密封泄漏的问题吗?机械密封品牌参差不齐,加工工艺不达标,国外的太贵,搅拌轴偏摆油膜容易破坏,安装不到位或维护不当等多种因素导致漏漏漏!!
目前南京有一家公司提供旋转动密封的解决方案,性价比高,适合各种工况,支持任何尺寸。。。
不多说了,联系他吧18061243789(加他微信)保证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密封一般以轴径80为界,大于80,泄漏量不大于8ml/h,小于80的,不大于5ml/h。

哪国的标准呀?分享一下,学习学习,也好和用户解释泄漏量未超标

网友:
这个就是国标啊

网友(2018-09-22):
大佬就是不一样,学习中

网友(2023-08-02):
图片在哪里?怎么没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