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卡盘夹持力求助

楼主(2018-03-22):
公司有台激光切割圆管的机器的气动卡盘的夹持力比较弱,圆管重的话夹不紧,要求改良。卡盘夹爪大致为这个尺寸,为了送料的时候减少废料搞得很长,使用45钢软爪。
测试发现这个卡爪夹持力衰减得厉害,首端测试有90N,到了尾端就30N了。
怀疑刚度太差,于是焊接了加强筋后再测试,但也没有改善。修改夹爪结构增加接触点影响也不是很大。
请问换模具钢加硬会不会有用?在保证长度的情况下有什么结构能改善这个情况?
不加持的情况下可以稍微晃动一下夹爪,应该是气动卡盘本身的原因,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这东西折腾了好几天了,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8-3-23 12:08):
卡盘图片在六楼,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不改结构很难办啊。

网友A:
卡爪的夹持力来自于卡爪盘的本身,如果你的卡盘本身达不到很理想的夹持力,卡爪的结构再好也无用,首先查一下卡盘机构的本身、气路等。

网友:
照个图片可能比较自己画的图更容易理解

楼主:
卡盘图片如下

网友B:
左边有导轨吗?有导轨这么设计肯定不行,和材料刚性关系不大,图片黑乎乎的。

网友:
非常感谢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爪的夹持力来自于卡爪盘的本身,如果你的卡盘本身达不到很理想的夹持力,卡爪的结构再好也无用,首先查一 ...

现在验证卡盘直接夹的力是足够的,但是加上300mm的夹爪后,夹紧力就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请问会是结构上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有导轨吗?有导轨这么设计肯定不行,和材料刚性关系不大,图片黑乎乎的。

图片晚上拍的,加上零件本身发黑处理了,是有点不清楚。。。
左边是卡盘,中间黑色的是卡爪,底下导轨是移动平台的。
导轨是移动这个卡盘的,和夹持力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卡盘上没导轨,气动块直接滑动滑动,而且测试卡盘直接夹,力是可以的。
只是加了卡爪往外300mm后力就不行了

网友C:
力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数显推拉力计。通过试夹测试块可以测

网友:
感觉是某些原因导致夹紧后远端有咂口,类似于喇叭口效果,造成接触不好,能不能一开始就把夹爪做成锥形?或者可以咨询一下卡盘供应商,人家或许碰到过各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晚上拍的,加上零件本身发黑处理了,是有点不清楚。。。
左边是卡盘,中间黑色的是卡爪,底下导轨是 ...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个夹住工件后的受力情况是绿箭头的方向
爪越长情况越严重,

不如在红点那做个轴改成张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验证卡盘直接夹的力是足够的,但是加上300mm的夹爪后,夹紧力就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请问会是结 ...

您这种卡爪的夹持力被衰减的已很厉害了,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长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呀,悬臂越长力的衰减程度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种卡爪的夹持力被衰减的已很厉害了,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长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呀,悬臂越长力的衰减 ...

这是送料卡盘,另一端还有一个定位加工卡盘,两个卡盘通过平台移动到最近距离仍有接近400mm的距离,使用短卡爪会有较多尾料剩余。

网友:
建议和供应商联系 感觉应该是杠杆原理 可以先增大气压试试 实在不行就更换夹爪吧

网友(2022-02-23):
这个不是刚度的问题,而是卡爪与卡盘的间隙问题,悬臂太长的话,由于加持力有限,无法消除因受力而使卡爪松动,从而导致夹持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