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运输机如何求出驱动力?

楼主(2018-03-22):
       因为做一个设计,需要设计一个板式运输机,采用左右双链条,用链轮驱动,中间链板和链条固定。已知条件都有,但是在选择电动机时,需要求出驱动力,但这个求法涉及到一个逐点张力法的概念,有没有懂这方面的大佬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

网友:
链传动设计

网友:
算算驱动转矩多少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

我就是看了书上,然后计算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算出驱动链轮上饶入点的张力和绕出点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