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快捷将线束穿入编制网管?

楼主(2018-03-22):
线束经常需要穿入编制网管,起保护或者屏蔽作用,但是图示金属编制网管较长时很不好穿,请问有没有什么便捷办法?

网友A:
地下网管还是设备里的?网管有多长?

网友B:
手工的话找个钢笔帽鸡蛋壳什么的用胶带把线束头包起来穿。

网友C:
楼主可曾听闻:蚁穿珠九曲,蜂酿蜜千房。

网友:
不管是埋地管还是设备里的管线,用等长或稍长的刚度好点的铁丝,穿过穿线管,等铁丝头伸出穿线管之后,再铁丝另一头绑住电缆线束的,然后在铁丝伸出的那一头拽铁丝即可。如果穿线管比较短,就手工一点点穿就行。

网友:
抹点润滑油吧

网友D:
是打算用设备穿吗?

网友E:
无线电行业常有专用工具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没把图片发上去,相当于有一种金属屏蔽网管,一开始的时候是扁扁的,手工穿的时候要一点一点的把它捏圆穿,感觉比较慢,穿出来外观也一般,如果遇上长度较长,就效率较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下网管还是设备里的?网管有多长?

类似金属编织网管,长的时候有5米,手工穿的话要一点一点的捏圆撑开了再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的话找个钢笔帽鸡蛋壳什么的用胶带把线束头包起来穿。

是的,现在遇到尼龙编织网管手工比较好穿,但是一开始是扁扁的金属网管就不大好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曾听闻:蚁穿珠九曲,蜂酿蜜千房。

关键就是这个蚂蚁,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打算用设备穿吗?

是的,就是在想有没有类似的设备,穿线比较长的时候效率能高点,经常在想,那些航空航天或者高铁生产,会有大量的线缆需要穿过编制网管或者屏蔽网管,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不会也是手工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行业常有专用工具

我想着也是,有些用量很大的企业应该有提高效率的办法,就是网上能查到的相关资料较少,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