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师做过玻璃管热弯吗

楼主(2018-03-23):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玻璃管热弯的项目,现在遇到了问题,有大师做过或者见过类似的设备吗?要像图片中弯出17道弯

网友:
90°弯的手工干过,图示这么牛逼的没接触过

网友:
牛逼,期待大师 发表怎么弯

楼主:
有没有大师做过啊?现在给卡死了

网友:
180°弯可能一次玩不过来把

网友:
能不能像弯弹簧一样弯?

网友:
有点像空调的蒸发器,不过那个是铜焊接的。

网友:
制冷设备换热器上有类似的蛇形管,有专门的弯管机弯制而成;这种玻璃管应该是靠设备吹出来的吧,跟电灯泡制作工艺差不多吧

楼主:
我现在的方式是高频通过金属间接加热玻璃管,但是碰到一个问题,玻璃会粘在金属上,同时玻璃是易碎的,所以不可能像弯金属类的那样做

网友A:
这么大角度的,不能拼接?

网友:
不应该用氢氧焰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角度的,不能拼接?

可以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