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轮打滑装置

楼主(2018-03-23):
如图所示: 手轮旋转,当轴的阻力达到一定值时,手轮开始打滑。求助:有什么装置能代替该结构?

网友A:
扭矩限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限制器

图中所示就是扭矩限制器

网友B:
弄几个珠子,特大号的

网友:
楼主,你见过扭力扳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几个珠子,特大号的

是的,换成钢珠可行

网友:
用钢球弹簧,打滑时能听到哒哒声,也很有手感

网友:
同楼上,钢球弹簧,打滑了很有感觉

网友:
类似棘轮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