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的泵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8-03-23):
看见 一个 液压站的 的泵

        上面 一个 叶片泵 (型号 50T-20)工作压力7Mpa

        下面一个齿轮泵(型号:K1P9R11A)工作压力 20Mpa

这种组合 和   一般的  高低压双联泵  比有什么好处  比较纳闷

网友A:
大流量低压小流量高压,降低泵的成本,使系统节能,具体的好处多设计液压系统就慢慢理解了。

网友(点评):
只能意会不可言传^_^

网友(点评):
可以言传,篇幅太多懒得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流量低压小流量高压,降低泵的成本,使系统节能,具体的好处多设计液压系统就慢慢理解了。

 和 一般的  高低压双联泵  比有什么好处

成本上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 一般的  高低压双联泵  比有什么好处

成本上没有优势

这个组合就是一般的组合啊,有两个叶片泵的,一叶一柱的,一叶一齿的,双齿的,有些是能轴泵自己组合,有的紧凑的厂家就组合好了,这个要多看样本多分析。

网友:
液压机一般是齿轮泵加柱塞泵,行程运行时齿轮泵负责,低压流量大 速度快,加压时柱塞泵工作。

网友:
可以提高工作压力呀。类似多节电池串联后,电压增大。高低压双联泵是提供高、底两种工作压力。

楼主:
高低压   双联泵    只是 组合方式不同

是我想多了

网友(2018-04-29):
引用 楼主:
和 一般的  高低压双联泵  比有什么好处

成本上没有优势

你这个就是高低压双联泵啊。根据你的需求组合的。比如你的高压需求是25MPa,那就是齿轮泵加柱塞泵。
双联泵的主要优势就是省空间,进油方便。要不你得需要两个电机泵组。或者双伸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