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结构不稳

楼主(2018-03-23):
       需要设计一个步行结构的机器人,机器人用来参加比赛的,这种结构机器人翻到另一面还是可以行走(加工简单),但是噪音极大而且及其不稳定,走一步相应转动180度,在这里想问一下,又没让上下起伏小一点的办法(结构),并且一般加工、装配就可以做到.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直接伸手问结构估计要不了的,你画好了,把结构放论坛让大家看看哪里可以优化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伸手问结构估计要不了的,你画好了,把结构放论坛让大家看看哪里可以优化倒是可以

好的

网友(点评):
把动画存成视频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可以跳高

网友:
  一看走路的 连杆 直接想到  契贝谢夫 啊

网友:
我以前做过重心平移的行走机构,重心平移是最节能的步态。
而且,要基本达到平移,必须采用特定曲线滑槽机构,调整整个“着地周期”每个点的相关机构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大神请看

网友B:
你这是模仿人走路,但是人这个系统是闭环的,,,你这自己做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模仿人走路,但是人这个系统是闭环的,,,你这自己做控制系统?

嗯,仿生机器人,因为尺寸限制最多用六个步行结构,两侧布置每侧三个。这个结构可以在机器人的上下两表面都有行走机构(机器人被反过来还是可以行走的),我模拟发现这种结构步态起伏较大而且不好对称布置,用3点步态也会对机体产生起伏

网友C:
你这个在 步幅频率加快时,有可能整个装置会跳起来,除非整个机身重比较大,这个样的话又太耗能了,你这个仿生装置只仿生了大腿,没把小腿加进去,能加一截小腿,还能把脚也给加进去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在 步幅频率加快时,有可能整个装置会跳起来,除非整个机身重比较大,这个样的话又太耗能了,你这个 ...

说的不准准确  相比大腿,你这腿还多了一个收缩的功能  ,所以能走  哈哈哈

网友:
怎么发在机加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