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排除方法:弯管机出现故障

楼主(2018-03-23):
       弯管机工作时,夹模夹不到位,退夹也退不到位,退弯速度很慢!油压一直都是2MPa的样子,溢流阀边上的调节阀调过没反应····油泵是新的·油路也没有漏的地方,求帮忙告知为什么会这样?在线等!

       弯管机的最大工作油压是12MPa

网友A:
"油压一直都是2MPa",这个测的是哪个地方的油压?

网友B:
我第一想法是溢流阀是不是有问题了,第二调节阀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C:
检查泄压回路,一定是泄压回路有堵塞

网友D:
新泵没有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压一直都是2MPa",这个测的是哪个地方的油压?

楼主:
油泵出来的主油管到总阀体这里的油压

网友A:
系统压力压根就没有上去呀,主回路的压力卸掉了,检查溢流阀是不是卸掉了系统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想法是溢流阀是不是有问题了,第二调节阀是不是出问题了

我也怀疑是这里出问题··但是经验少,不是很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压力压根就没有上去呀,主回路的压力卸掉了,检查溢流阀是不是卸掉了系统压力?

溢流阀这里边上不是有个调节阀的么,是不是这个东西?我拧紧拧送,压力表都没反应的··

网友(点评):
溢流阀是调节工作压力的,你这好像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查卸油回路

网友(点评):
有可能液压油没有进系统就被卸掉了,也有可能。溢流阀就是调节系统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泄压回路,一定是泄压回路有堵塞

求问怎么检查泄压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泵没有调试吧!

说是调试好的··我不会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溢流阀这里边上不是有个调节阀的么,是不是这个东西?我拧紧拧送,压力表都没反应的··

对,就是那个,那是个调压阀,你调节这个,压力表数值应该有变化。你拍个图片发上来或者把局部流程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那个,那是个调压阀,你调节这个,压力表数值应该有变化。你拍个图片发上来或者把局部流程图发上 ...

上传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传图片或者传附件,点击图片或附件图标后,等一会就出来小窗口。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4ODYyfGJhYTBjNGFmfDE3NTUwMjU3NjZ8MHw%3D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4ODYwfDMzMjhmNDZhfDE3NTUwMjU3NjZ8MHw%3D

网友A:
两个链接是什么?都打不开。

问题查出来了吗?也没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链接是什么?都打不开。

问题查出来了吗?也没有反馈

还没解决····溢流阀这里全拆光了··跟主阀体连接的地方少了个密封圈··会不会是这个密封圈进到管子里去的缘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溢流阀这里全拆光了··跟主阀体连接的地方少了个密封圈··会不会是这个密封圈进到管子 ...

少了密封圈,就应该能看到漏油,油漏到哪里去了?这个地方在溢流阀之前还是之后的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密封圈,就应该能看到漏油,油漏到哪里去了?这个地方在溢流阀之前还是之后的管路?

前···关键是没有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密封圈,就应该能看到漏油,油漏到哪里去了?这个地方在溢流阀之前还是之后的管路?

好啦·,又把阀体全拆开洗了一遍,总算是找到了···谢谢各位亲的帮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