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喷雾加湿+搅拌的机器

楼主(2018-03-23):
需要均匀喷雾加湿+搅拌的机器,叫什么机器,或者哪个地区公司有做 这类的。

网友:
我们这儿 有一处工位叫混料

用的混料机,作用跟你说的差不多

喷油雾+搅拌

网友:
搅拌里面自己加一个喷雾不就可以了?

网友:
超声波加湿器

网友:
我们的搅拌机就带加湿的……关键要看行业啊

网友:
磁力攪拌機外接噴霧

网友A:
加湿机一般带搅拌功能,不同行业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百度咨询厂商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湿机一般带搅拌功能,不同行业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百度咨询厂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