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reo2.0贼6的大神!传动链的问题。

楼主(2018-03-23):
我要一个能加链轮的传动链  可是列阵有问题 怎么都研究不明白。
我要两个链轮  180包角的那种列阵   可是我自己怎么都研究不明白,
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一下怎么才行。

网友:
我最后用相关就是wildfire5.0了
是在联节做辅助线和点,辅助线和链条那个椭圆做相切的约束,阵列距离用这个点做间隔多少

网友:
你可以试下环型折弯

网友:
选择以轴阵列,自己建个轴

楼主:
研究了好多次都不行!!贼难受!!有没有大大手把手教一下。

网友:
去3d世界的pro\E论坛问问

网友:
proe5.0阵列里面有个曲线阵列。供参考

网友(2022-08-31):
要做草绘轨迹线约束才行,电脑配置也要能跟上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