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式单向阀资料

楼主(2018-03-23):
哪位  老师 有

管式单向阀  CV-06-05  资料的

最好 有这这一系列的

楼主:
cv-06-05  最后05 参数代表什么
前辈

有没有 全一点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cv-06-05  最后05 参数代表什么
前辈

05一般表示默认开启压力为0.05MPa,图片是台湾金徕居液压的样本。

网友A:
这个是台湾油顺的样本,相对更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台湾油顺的样本,相对更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