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惯量跟负载惯量如何计算,如何匹配?

楼主(2018-03-23):
       如图,伺服电机带动推头将铝棒顶回炉子去,已知铝棒总量为2000KG,铝棒在炉子里的滚动摩擦系数最大取1,推进速度为0.2m/s,齿轮直径为0.072m,经减速后输出转速为60转/分钟,推头总量为200kg,现打算选5kw,转动惯量为90.8*10∧4kg.㎡,转速为2000转/分钟的伺服电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从推头往电机那边推算,电机转矩能不能匹配要做详细计算。从等效转矩和克服惯性负载所需的转矩两部分去做计算

1、(铝棒+推头)重量G=2.2x10^3x9.8=21.56x10^3N
推头将铝棒推进炉子所需的功率P=F*v=21.56x10^3x0.2=4.312kW
齿轮传动输出的转矩T=9550*4.312/60=686.3N.m
从电机到齿轮输出轴的减速比i=2000/60=33.3r/min
那么,等效到电机输出轴的等效转矩T*=686.3/33.3=20.61N.m
2、惯性负载所需要的转矩T'
(1)计算减速机各轴的转动惯量J减
(2)电机输出轴的转动惯量
(3)前面计算的转动惯量相加,即为系统的转动惯量J
(4)T'=w/△t,即为系统惯性负载所需要的转矩
3、计算系统需要的总转矩T
系统总的传动效率取η=0.95
T=(T*+T')/η
4、查电机样本,找出电机的起动转矩Tq.只要Tq>T,那么所选电机带负载能力没有问题。

惯性负载所需要的转矩T'没有计算,因为数据不全。

网友(点评):
静摩擦力大于滑动摩擦,所以推动铝棒的功率要适当加大

网友:
看這個計算行不行 ASDA_MSizing V1.02.04 Install Edition.part1.rar (1 MB, 下载次数: 7) ASDA_MSizing V1.02.04 Install Edition.part2.rar (1 MB, 下载次数: 1) ASDA_MSizing V1.02.04 Install Edition.part3.rar (1 MB, 下载次数: 1) ASDA_MSizing V1.02.04 Install Edition.part4.rar (1 MB, 下载次数: 1) ASDA_MSizing V1.02.04 Install

网友(点评):
搞这么多附件威望不够 能不能网盘分享

网友B:
如果负载比较大或是加速特性比较大,而选择了小惯量的电机,可能对电机轴损伤太大,选择应该根据负载的大小,加速度的大小,等等因素来选择,一般的选型手册上有相关的能量计算公式。楼主负载太大了,铝棒几千公斤重,伺服电机会带不动,建议增加一个大减速比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比较大或是加速特性比较大,而选择了小惯量的电机,可能对电机轴损伤太大,选择应该根据负载的大小 ...

有一个1:30的减速器

网友C:
减速后电机转矩T=9550*5/60=795.83 N.M   推力F=T/r=795.83/0.036=22106牛  差不多可以,看实际摩擦系数和加速度。

转动惯量为90.8*10∧4kg.㎡ ,这个数据应该是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后电机转矩T=9550*5/60=795.83 N.M   推力F=T/r=795.83/0.036=22106牛  差不多可以,看实际摩擦系数和 ...

应该是90.8*10∧-4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后电机转矩T=9550*5/60=795.83 N.M   推力F=T/r=795.83/0.036=22106牛  差不多可以,看实际摩擦系数和 ...

力大概我自己也算了一下,就是惯量不知道匹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推头往电机那边推算,电机转矩能不能匹配要做详细计算。从等效转矩和克服惯性负载所需的转矩两部分去做计 ...

佩服!

网友D:
气缸够吗?看着有点小

网友E:
你这个机构根本就不适合用伺服电机,也不需要考虑转动惯量,伺服电机一套那么贵,你这个也不需要精确控制位置和转速,三相电机更合适,只需要计算功率即可,再乘个1.5-2的安全系数,三相减速电机妥妥的,我们经常这么用,verygood。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机构根本就不适合用伺服电机,也不需要考虑转动惯量,伺服电机一套那么贵,你这个也不需要精确控制位 ...

功率取1.5-2的安全系数?

速度0.2m/s,用普通电机不好控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功率取1.5-2的安全系数?

速度0.2m/s,用普通电机不好控制吧?

我们选三相电机一般就是看工况选取1.5-2倍的安全系数,不知道你们以前怎么选,还有0.2m/s左右的速度完全没有问题啊,他这个对速度要求很低啊,只要输出扭矩满足就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们选三相电机一般就是看工况选取1.5-2倍的安全系数,不知道你们以前怎么选,还有0.2m/s左右的速度完全 ...

电机安全系数取的太大了吧,到时候可能出现大马拉小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安全系数取的太大了吧,到时候可能出现大马拉小车。

这个就要看具体工况了,如果工况你理论计算能够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所需功率和扭矩,那安全系数可以小点,如果工况不能完全计算出所需功率和扭矩,那安全系数就要大点,像他这个况其实属于比较简单的,基本可以计算出所需扭矩和功率,所以系数1.5就足够了,我们单位基本都是用三相电机,因为是外企,老外计算之后也是比较保守的,一般安全系数都会大一点,不仅仅局限于电机,比如轴径的大小,他们都是往大了选,这种电机如果觉得自己计算不准确,选择没把握,完全可以请sew这种供应商帮你计算选型,很方便的,只要把你的具体工况告诉他们。至于你说的大马拉小车,实际中很多设备都是在大马拉小车,这个起码比小马拉大车好得多,省得再换一匹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要看具体工况了,如果工况你理论计算能够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所需功率和扭矩,那安全系数可以小点,如 ...

我觉得安全系数取1.5都有点大了,取1.5之后再往电机标准功率上靠,有可能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安全系数取1.5都有点大了,取1.5之后再往电机标准功率上靠,有可能更大

那你以前做过的案例,安全系数一般选择多大?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e6a8abb0722192e4436f61f.html,这个是SEW减速电机的选型指导,大家可以看一下,按照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以前做过的案例,安全系数一般选择多大?

到底怎么取也根据工况确定,有些设备运行平稳就取小些,有可能取1.05的系数,有些设备有动载荷比较大的,一般取1.3或1.5,但是取1.5的时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缸够吗?看着有点小

应该要用液压的吧,还有那夹头确定能夹得住?

网友:
你这个转动惯量的数量级有问题,应该是10^-4的数量级,转动惯量我认为还是挺匹配的140kg·cm^2

网友:
本公司主要销售三凌、松下、安川、富士、东芝各型号整套拆机伺服,有意者请加QQ(2472795703)私聊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没必要用伺服电机,如果只是0.2m/s的速度去推动产品,不要求精确定位,这种情况就只需要考虑滑动摩擦的系数,比如产品是铝材,与产品相互摩擦的是什么材质,再去查两者之间的摩擦系数,好像机械设计手册里会有,然后再根据两者之间的表面粗糙度以及其他工况,来添加安全系数就好了。如果是高速加精确定位,那就要伺服了。

网友:
楼主,加持力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有没有好心人,将压缩包上传至云盘,然后分享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推头往电机那边推算,电机转矩能不能匹配要做详细计算。从等效转矩和克服惯性负载所需的转矩两部分去做计 ...

学习学习

网友:
负载惯量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其值不超过电机惯量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