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缺口销轴的磨加工

楼主(2018-03-23):
        如图,约?9×50mm轴,HRc60~64。因为两头带缺口,用无芯磨磨外径的时候会塌角或者飞出。请教社区前辈有什么加工的办法(有朋友提到切入式无心磨,但是没有资料)

网友A:
采用切入式无心磨削时,须把导轮轴线与砂轮轴线调整成互相平行,使工件支承在托板上不作轴向移动,砂轮相对导轮连续作横向进给。切入式无心磨削可加工成形面。--摘自百度

网友B:
也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入式无心磨削时,须把导轮轴线与砂轮轴线调整成互相平行,使工件支承在托板上不作轴向移动,砂轮相对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我司也有一零件和这个类似,只是一边铣扁,就是用的一般无心磨,做了好多年了,好象没什么问题。

网友:
无心磨是什么,没听说过。为毛不用铣削加工,既方便又快捷

网友:
个人感觉像这种不对称的零件,在使用无心磨时效果应该不咋好。
零件的不对称导致动态不平衡,导致缺口一侧磨去的较少,对面磨去的较多。

网友:
切入磨和无心磨设备一样,这样的产品确定是可以切入磨。切入磨也叫塞磨。但更快更方便还是无心磨,你这只轴无心磨出料的时候可以做个小托架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9-01-05):
无心磨我们厂也用很多,打料的情况可能是你开太快了,前料打后料,如果是料在里面自己跳动的话,你试着调整一下你的拖刀,太低太高都有可能会跳动,又或者你磨量太大吧

网友:
外径要求高还是要双顶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