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找正或对中

楼主(2018-03-24):
        在安装或检修一些大型水泵时,通常要用到联轴器找正或对中,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快速的完成工作吗?合理高效的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表,,,,,,,,,,,

这个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我也用过,现在就想看各位同行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方法,还是谢谢你。

网友(点评):
打表感觉从各方面说都是优选了,不行就选允许轴偏大的联轴器吧。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联轴器,不同联轴器对同轴度和径向偏差的要求不一样。一般都是用表去打。

网友(2018-11-01):
目前市面上有对中仪 专门找轴对中的  不需要计算 时时监测调整 非常方便的 不介意可以加我微信17600883446给您看看资料 详细聊一下

网友(2019-08-27):
百分表。。。。找外圆,找端面,一个表,两个表!简单的找法角尺和塞尺!

网友(2021-04-24):
打表找正后转动最常用,其他的还有专用仪器吗?

网友B(2021-06-24):
一般我干活的时候是用打表和激光对中仪两种方法,简便一点的可能就是激光对中仪了。盘一圈,系统就给你出解决方案了。

网友:
一般我干活就是采取打表和激光对中仪两种方式。要说简便应该是激光对中仪,盘一圈车,系统就给你出解决方案了。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干活的时候是用打表和激光对中仪两种方法,简便一点的可能就是激光对中仪了。盘一圈,系统就给你出解 ...

半圈

网友(2022-11-07):
做个工装治具调整

网友(2023-07-12):
打表,激光对中仪。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2023-08-12):
最简单的,我看人更换联轴器上的胶套,一根撇断的锯条,就这么两边对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