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的报价及生产安排

楼主(2018-03-24):
有个想法,EXCEL表格不知道能不能做的出来,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软件可以运用。钣金的报价和排产能够自动化,或者智能点。说白了还是比较懒。
产品比较多样。每种款式的价格都不太一样。
目的:想提高点效率,减少数据的整理和输入次数,将每个人的工作简单化。
想法是这样:
1建立多个基本表格,将各个款式的计算方式和加工工时输入进去。
2订单的单一化数据输入:不同客户、订单号、型号、款式等;
3报价表,做好表格间的关联,自动填入报价相关的基本数据,对比建立的基本表格的算法,自动填写报价。
4排产表,同报价表一样,能自动的根据基本表格的计算方式,判断和对比,自动的罗列订单的排程。
对于今后的业务量的增加,减少繁琐的工作,我觉得很有必要。如果建立EXCEL表格各个表格之间的关联,根据一些公式的判断,能智能点的话,我想花点时间自学下EXCEL表格,做一份符合自己公司的报价和排产表。

网友A:
EXCEL表格可以做。利用EXCEL里面的函数功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表格可以做。利用EXCEL里面的函数功能做。

好的,我花点时间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不是,你的这个还是一件一件的,一套图纸一百多件,每件要输入最大尺寸那倒是简单,难的是后面的那些工艺,要区工艺要一个一个的对图纸,对没做过的产品,感觉这样算会比较慢,当然你这样一件件的算的价格会更准确点。

网友C:
这个我一直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比如单一类型的产品还可以套用这个表格,现实是往往不同的产品会多出几种不同的加工工艺,到时候还得统一计算,我一般都是向上面那位仁兄的表格那样一个一个的算进去,最后统一汇总到报价单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一直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比如单一类型的产品还可以套用这个表格,现实是往往不同的产品会多出几种不同 ...

一个个算,数量多不?花在算成本的时间和图纸展开的时间相比是不是都差不多了?人多还好,人少就忙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个算,数量多不?花在算成本的时间和图纸展开的时间相比是不是都差不多了?人多还好,人少就忙不过来 ...

只能一个个算,这个没办法,现在的客户都要求很详细的

网友:
根据不同材质的系数×重量就差不多了

楼主(2018-06-16):
引用 网友D:
表格呢

表格在心中,还在学VBA

网友:
了解楼主的想法,就像机械零件报价一样,只要输入尺寸规格,密度,单价,表面处理,加工费用,输入到建好的函数表格里就自动算出来了。这样报价确实更有效率,更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