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刀纹求助

楼主(2018-03-24):
友佳850立加铣铝X方向有震刀纹,突然出现的之前没有,丝杠镶条都调过了还是不行,哪位大侠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检查y导轨

网友:
加润滑油,试一下

网友:
看看切削液浓度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参数,没有工艺,怎么给你解决?

网友A:
以前没用,现在有个,那就看机床和刀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用,现在有个,那就看机床和刀具的问题了

  原因找到了,Z轴镶条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