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行程能直接使用电磁阀控制么?

楼主(2018-03-24):
大家在设计液压油缸时,油缸行程控制除了行程开关,拉线编码器,还有其他方法吗,能不能直接使用电磁阀控制,比如我的油缸行程400mm,但我需要350的行程

网友:
看不出电磁阀控制和行程开关有啥区别。

网友:
电磁阀做不了位置控制吧。电磁阀做通断的开关控制。

网友:
电磁阀的基本工作原理:电磁铁得电动作,推动阀芯移动,实现油路切换。所以,所谓“电磁阀控制行程(不是形成)”,掰开揉碎了说,油缸到了位置后,给电磁铁通电,电磁铁得电动作,推动阀芯关闭油缸供油,或者另一种情况,油缸到了位置后,让电磁铁断电,阀芯在弹簧作用下复位,实现油路切换……。总之,油缸到了位了要喊一嗓子让别的东西知道,听到这一嗓子的就该做点什么给油缸一个回应。那么油缸怎么喊?电磁阀怎么听到?除了一种叫开关的东西,还会有什么?当然啦,叫开关的也是大户人家,家丁繁盛,人口众多,传统的机械开关就多了去了,还有光感、磁感、电感、光栅、磁栅编码器也能算一类数组化的开关吧……。用控制专业的行话说,搞控制,你要有个反馈装置,还要有个执行装置,行程开关是反馈,阀算是执行,两者之间没有替代关系。绕了一圈,结论是:只有行程开关编码器控制不了,只有电磁阀也控制不了。一定是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在能起到控制作用。

如果你只要管行程,又喜欢结构上的极简,不在乎之后人为干预,用个手动换向阀,让油缸自己操作也是个办法。

网友:
没信号我想问你怎么动作,行程开关是用来给信号电磁阀的,本来就是用电磁阀控制的,只是电磁阀要通过行程开关的信号才动作。。。

网友:
把缸盖拆了,加一个隔圈进去,控制油缸行程的传统办法。

网友:
你要的是350mm行程时,油缸停止?误差多少可以接受??
电磁阀,可以实现,但你敢不敢用不知道。我只是说可以。
方法就是“试”,你先用尺子,秒表,得到油缸从得电到350mm 位移所需要的时间,反复操作几次,记录时间。得到一个平均值。下次要控制的时候,就按这个时间来控制电磁阀的通断😄

网友:
磁致位移传感器,一根细长杆装在缸底,插在缸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