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件断裂分析

楼主(2018-03-24):
钣金件链接气缸升缩杆与一平台固定,气缸推动钣金件间接推动平台移动,求助结构上设计是否合理,材料换成SUS会不会更好?谢谢!!

网友A:
首先,这个不叫钣金件。再就是断裂处的直角要修改为圆弧角,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B:
断裂那个地方修改成圆角,减少应力集中。现在断裂这个是什么材质?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裂那个地方修改成圆角,减少应力集中。现在断裂这个是什么材质?受力?

材质还不知道,SUS的话会好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不叫钣金件。再就是断裂处的直角要修改为圆弧角,减少应力集中。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还不知道,SUS的话会好点把

可能问题还是出在有尖角的地方(形状急剧变化),尖角虽然是小细节,但出问题就是大问题。轻则出现裂纹,重则就是你这种情况,直接就断了。设计中,一定要避免直角的应力集中。

网友:
加厚,避免直角
如果我的钛合金狗眼没看错,你那玩意焊接过……还TM是异种材料焊接

网友:
好像是铝合金材料,换铁的,改圆角

网友C:
平台不小,是否有装导轨导向,还是所有力都由气缸这部分结构承担。这种简单的直线往复运动,不要搞这些奇奇怪怪的形状,加工麻烦装配也容易不到哪里去,直接整个“L”型,材料用A3或者45#调质电镀下就行了。不锈钢的强度不如45#

网友:
断裂处应该是焊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不小,是否有装导轨导向,还是所有力都由气缸这部分结构承担。这种简单的直线往复运动,不要搞这些奇奇 ...

有装导向滑轨,我考虑就直接换成L型的

楼主:
这个零件是机台原来的,可能设计这个是为让气缸隐藏在平台下面,所以现在改还得再平台上打孔,有点麻烦,我还是将直角加工成圆角,换强度大的材料

网友C:
材料不是重点,图上目测就是45或A3。现在的问题是应力集中处过薄,再者你要检测下气缸方向跟导轨是否平行,导轨是否润滑

网友:
黄圈位置应该增加强度,还有就是看跟气缸的连接方式应该有问题,没法保证运动方向上跟气缸同轴,要考虑用浮动连接头

网友D:
目测那个气缸还没JB大,怎么就把一个铁家伙搞断裂了,这个有点意外,有朋友说加个圆角也没错,如果真是受力的问题,该断还是要断,焊接的可能倒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不是重点,图上目测就是45或A3。现在的问题是应力集中处过薄,再者你要检测下气缸方向跟导轨是否平行, ...

我也有怀导轨是否润滑,会去水平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那个气缸还没JB大,怎么就把一个铁家伙搞断裂了,这个有点意外,有朋友说加个圆角也没错,如果真是受力 ...

没焊接过,

网友:
第2张图图上那个痕迹,还有种可能就是电镀的时候不均匀,对受力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