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 + 单向阀

楼主(2018-03-24):
哪位老师知道   溢流阀 + 单向阀       能否代替   抗衡阀(平衡阀)

有什么缺陷

网友A:
可以这么简单理解但不能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简单理解但不能这么用。

用作背压  不行吗

网友:
两个图片的阀功能不一样,第二个带液控作用。单向溢流阀就是平衡阀,保护后端系统不超压。正常工作时,液压油走单向阀,当后端系统压力超过溢流阀的设定值,多余的液压油就从溢流阀走了,这样系统总恒定在溢流阀的设定压力值处工作。

网友:
两个阀的内部结构不一样,溢流阀会有泄漏,平衡阀不会有

网友:
原理图上看着相似但是实物区别很大。相似之处也表明了溢流阀和平衡阀里面的顺序阀其实也是有共同点的,就是他们都可以看成是顺序阀的一种变型,这种变型的区别在于顺序阀是内控还是外控,内泄还是外泄。液压式实践学科,不能只看原理。

网友B:
有时候原理通,但是现场工作会不稳定或者其他一些莫名的问题,既然设计出平衡阀,那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网友(点评):
平衡阀当然有存在价值,而且是很有价值。至于出现的莫名问题例如震动等这就看平衡阀本身的功能了,有很多种,当然也要看设计人员的选型是否正确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原理通,但是现场工作会不稳定或者其他一些莫名的问题,既然设计出平衡阀,那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谈一下平衡阀的消震功能

网友:
论坛是学习东西的好地方

网友:
平衡阀还多了个节流阀吧

网友(2018-05-12):
做溢流阀可以用来做被压阀,但溢流加单向阀不能代平衡阀,原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