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冷器自不自带电机泵 取决于什么

楼主(2018-03-24):
液压 油箱 风冷

      一种带电机泵 从油箱抽油

     一种 不带电机泵  风冷串在阀块里

    风冷器自不自带电机泵  取决于什么

网友A:
液压油箱在液压系统中对液压油具有散热作用。当液压系统中的油箱散热达不到系统设计的散热要求时,在液压系统中设计液压油散热器,比如,闭式液压传动系统中,如果没有散热器,油箱会做的很大,所以一般都设计液压油散热器,冷却方式采用空气风冷方式。

风冷器要不要电机油泵,根据你计算的风冷器管路压力损失来确定。如果计算的风冷器管路压力损失比较大,液压油在风冷器中流动性不好,就必须设计电机油泵,否则,风冷器出口管路没有液压油流出。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箱在液压系统中对液压油具有散热作用。当液压系统中的油箱散热达不到系统设计的散热要求时,在液压系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箱在液压系统中对液压油具有散热作用。当液压系统中的油箱散热达不到系统设计的散热要求时,在液压系 ...

风冷器管路压力损失

一般如何确定的

网友:
只是散热方式罢了,计算出散热数据用哪种散热方式都一样